问个问题 关于K8

楼主(2013-10-31):
K8 5.3.4
软件里把十字盘已经调平了
但是退出软件十字盘就不平了
是怎么回事 需要怎么设置
谁能告诉我

网友:
额,我也是新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注意你放飞机的地方是否水平!!!)我的办法是退出软件,断开连接,拔掉电池,重新上电,再观察是否水平,不平的话进入软件调试,最后反正是上电肯定是平的,进软件好像有一点点不平(很小,几乎观察不到),不知道怎么回事,飞起来还是好的,平的很!

楼主:
我是放在桌子上调的,桌子肯定是平的。软件里调平,退出后升降舵机就有点高

网友A:

正常,这是因为有升降补偿,你把主旋翼菜单中的升降补偿取消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这是因为有升降补偿,你把主旋翼菜单中的升降补偿取消就可以了。

谢了,晚上回家再调试一下

网友:
Kbar调十字盘很舒服的,能调舵机行程

网友B:
肯定没调好,填好不管你退不退都是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没调好,填好不管你退不退都是平的

哥哥,我用十字盘水平座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哥,我用十字盘水平座调的

我也是水平座调试的,我刚才又特地试了一下,开机自检十字舵机会抖一下,但是十字盘是水平的,连电脑进软件,进安装界面十字盘同样会抖一下,十字盘是水平的,退出安装界面十字盘还是会抖一下,十字盘还是水平。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没有设置好或者那里有纰漏。建议重新再设置一遍。参数什么的可以自己记一下,调一下很快的。
跟升降补偿没关系,我的就是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