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的尾翼飞行时不稳的问题

楼主(2013-10-31):
大家好,我的冲浪者,当油门给超过20%,尾翼就会震颤,油门越大,震的越厉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固定平尾和立尾的方法。我的是用胶点了连接处,并且加了点胶带,用手晃动感觉还算稳定,不知飞时会不会掉下来啊。还有两个也是用胶点的,应该不会轻易掉下来吧。我是新手,希望大家给些建议,谢谢了

网友:
尾翼震的厉害有2个可能,1、正反桨装反了,2、桨没有装好,不对称。

网友A:
电机轴弯了也可能产生震动。

网友B:
估计是电机向后吹风,尾翼和推力线有角度,所以油门越大,震动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电机向后吹风,尾翼和推力线有角度,所以油门越大,震动越大

立尾确实有一点角度,现在不好矫正了,这个飞的时候影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弯了也可能产生震动。

电机轴好像有点角度,上螺旋桨拧螺丝时不小心有点弄的有点弯,不知飞起来影响大不,实在不想换了

网友:
我也尾翼震   应该影响不大    这种滑翔机 一般不会大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轴好像有点角度,上螺旋桨拧螺丝时不小心有点弄的有点弯,不知飞起来影响大不,实在不想换了

轴弯了肯定有震动,其实换轴也不麻烦,换了对效率,稳定都有好处,声音听起来也舒服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尾确实有一点角度,现在不好矫正了,这个飞的时候影响大吗

如果只是用来裸飞,问题不大,要是上设备,震动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可以在垂尾和平尾间加竹签,或是做成双垂尾让开气流,也可以把尾梁用玻璃布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