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盖子总盖不严?苦恼。。。

楼主(2013-10-31):
我的猛犬后边的盖子怎么也盖不严实,也不敢使劲拧螺丝,是塑料变形了吗?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最高电机位有电线压着

网友:
楼上正解,把车内的线理一下,或者有什么补品把车撑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最高电机位有电线压着

都仔细检查了啊,而且线都用电工胶布缠住了啊。。。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