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多多

楼主(2013-10-31):
马上快天冷了,我们这里也快下雪了,冬天能不能飞呀!如果能飞冬天天冷对电池到底有多大影响,精灵在不挂任何东西时(只是飞)的情况下,电池最大用到多少的电池(不会用电池术语)。无论什么方法挂电池,只要在飞机允许的情况下飞的时间最长的电池。谁在精灵上挂BB响了,怎样挂上去的,也就是怎么装的。给点参考吗。

网友:
電池在溫度越低的地方,效能會降低,這樣說吧!溫度在25度可以飛10分鐘的話,那在0度時可能只剩6分鐘剩至更短都有可能
一切還需要看電池狀況而定,建議可以先把電池暖一暖再飛,關於bb響只要有分壓接頭就可以了,倉蓋可能就沒辦法蓋上了。

楼主:
我们这里冬天外面在-30度左右,这样是不是不能飞了呢。关于BB响能不能在精灵上打个洞把分压接头放出来,再把BB响用魔术帖贴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冬天外面在-30度左右,这样是不是不能飞了呢。关于BB响能不能在精灵上打个洞把分压接头放出来,再把 ...

可以飞但是预估飞行时锐减!打洞会变难看

网友:
来年春天再说吧,我的450已经拆散了收起来了,北方孩子你伤不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