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010 的平衡电压显示问题

楼主(2013-11-01):
我的4010  其中有一个充电口测出电压不正确  主要是第4片电芯的电压  比正常的低0.02V (比如4.188的测出是4.168)肯定用万用表矫正的数值  当然另外一个充电口是正确的  这样导致平衡时间过长和实际电压要过大  这个怎么解决  这里有厂家的人吗

网友:
你自己可以进行校准、请详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
怎么校准,楼下同学习。

网友:
说明书里有详细的操作说明

楼主:
嗯 可以矫正
原厂的数据和实际差距还是很大的
对数字准确度有强迫症的同学有必要都矫正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可以矫正
原厂的数据和实际差距还是很大的
对数字准确度有强迫症的同学有必要都矫正下

4010出厂前都是经过专业设备校准过的、不过你可以按你自己认为准的电压值自己进行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