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V2 原裝遙控

楼主(2013-11-01):
V2原装控改了一般直升机的油门控制

油门是会自动回中位的
由于DJI飞控采用辨杆功能起飞(左右杆“下”合“或'下'开')
所以都多安全
V2控辨杆后放手油门回中也不会即是起飞
只会在中低速待命(感觉安全)
再推油门才会上升
在半空放手都是旋停于空中
当然也需要上下补油来定高度

回航時只要将油门向下至V2完全停在地面后 电机转速会减低 再辨杆就会停桨
关于v2的镜头的仰下,暂时的需要用智能手机控制

网友A:
用手机控制摄像头的话,得有第三只手

网友:
可以像一代的遥控那样装个拨杆那就好了

网友:
不錯看起來蠻有質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控制摄像头的话,得有第三只手

盒內有一個手機架 , 可以將它放在控上左上角   右方是WIFI 接收

samsung Note 3 也卡得上

网友:
这么快就买了啊      那个摄像头画质怎么样啊

网友:
除了功能鸡肋,价格偏高,其实还是不错滴!

网友:
手机能实时放声音吗?

网友B:
飞着飞着的时候电话来了怎么办?? 这会飞机出了视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着飞着的时候电话来了怎么办?? 这会飞机出了视线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

忘了手机有个“飞行模式”么?飞飞机,当然要记得开飞行模式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忘了手机有个“飞行模式”么?飞飞机,当然要记得开飞行模式啊,哈哈哈哈哈

哈哈,有才

网友:
楼主 这个wifi效果怎么样  摄像头效果怎么样啊  楼主晒晒呢

网友:
越来越像玩具了

网友:
精灵2+ note3,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E:
精灵2拍摄的视频是没有声音的,另外不要出馊主意让手机开飞行模式,开了飞行模式什么信号都没了,包括WIFI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精灵2拍摄的视频是没有声音的,另外不要出馊主意让手机开飞行模式,开了飞行模式什么信号都没了,包括WIFI信 ...

有的手机飞行模式可以有WiFi,我的就行:HTC

网友:
引用 网友E:
精灵2拍摄的视频是没有声音的,另外不要出馊主意让手机开飞行模式,开了飞行模式什么信号都没了,包括WIFI信 ...

哈哈,苹果的不行,HTC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