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地面站MissionPlanner - 1.2.85不能连接

楼主(2013-11-01):
MissionPlanner - 1.2.85版本不能连接APM,十次大概有一次连接成功你们有这回事吗,要怎么解决呢,1.2.80就100%可以连接,1.2.80版本没有Autotune,1.2.85版本有Autotune,求助求助
谁有旧版本的MissionPlanner - 1.2.84,发我试试,
82377355@qq.com
,谢谢

网友A:
我的 老版本的升级上去碰到了这个问题,重新下载ZIP压缩包的没有问题

网友B:
我的1.2.85没出现这问题,可能是个别电脑不兼容吧

网友C:
我一开软件就提示我升级,升级后打开都出错。所以还是一直用着旧版本。

网友D:
同样问题,我1.2.85也老连不上,老版本就没有这问题。

网友E:
重新升级飞控固件

网友F:
内容应该是固件问题 3.1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