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天行者1900配置

楼主(2013-11-01):
准备用天行者1900做载机,在论坛学习了很久,准备以下配置,各位帮忙指导下,是否合适,

朗宇X2814 KV1250
好盈飞腾40A
HY EP9060

5400mAh 4S 30C
或者两块2200mAh 3S 25C

计划载飞控、图传、狗

不知道配置是否合理可行了,电池是用4S的好些,还是用用两块3S的并联好些?

网友A:
建议上10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上1060

这个电机上1060应该可以吧?我在测试数据中没看到10寸的数据,不知道行不行,另外就是还要测试下装10寸桨是否需要加高电机座

网友:
建议买2814   1100KV配1060桨,不用加高,切割一点泡沫就好了

楼主:
不知道电调够不够用了,看很多人说,40A的电调可能不行,会烧设备?

网友:
郎宇动平衡和力效没有双天好.

网友B:
40A电调可能危险,买个天行者60A或者80A吧,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A电调可能危险,买个天行者60A或者80A吧,保险

确实有点胆战心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有点胆战心惊

亲生体会,40A一个15秒烧掉炸鸡,一个40A不停的电调保护,后来咬咬牙换的天行者80A,立马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生体会,40A一个15秒烧掉炸鸡,一个40A不停的电调保护,后来咬咬牙换的天行者80A,立马OK

我已经烧了两个XXD的40A电调了,好盈的飞腾40A也不靠谱吗?

心里有点发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电调够不够用了,看很多人说,40A的电调可能不行,会烧设备?

那么多钱设备在飞机上 何必在个电调上纠结呢,最少60A上去

网友:
我是用好赢80A 心理无压力

网友:
电调加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烧了两个XXD的40A电调了,好盈的飞腾40A也不靠谱吗?

心里有点发毛

XXD的电调真心不好,好赢的很少烧,但是时间长了会保护,需要小心点,咬咬牙上天行者60A或者80A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多玩玩就精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玩玩就精道了

是多烧烧就知道了吧。。。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多烧烧就知道了吧。。。哈哈

老套的就按推重比1以上配置,求续航低转速大桨,求速度高转速小桨,多简单的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