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车求教450pro的问题

楼主(2013-11-01):
在模型店买了个直机,摇控油门推到最大,飞机就是不离地,请问这是啥原因怎样解决?求教谢谢。

网友:
新车继续潜水吧 这问题一两句讲不完

网友:
应该是螺距

网友:
油门曲线,螺距?

网友:
实体店买的?那直接找实体店老板咯

网友:
要么把问题表述得很清楚配视频,不然说不凌轻,可能太多了

网友:
RTR的飞机 居然飞不起来》 你没让老板给你试试?》

楼主:
别提了,老板是二愣,不会调,可能是螺距的问题,飞机电池,斜盘舵机都坏了。直机太难飞了,沒上天坏了几次。直烧钱。请老魔朋推见三个450pro斜盒盘舵机,价位在-个50元左右,金属齿轮的。

网友:
二愣老板的机也敢买?你这个应该直接退货了。舵机搜md933

网友:
太危险了

楼主:
谢谢模友们的指导,慢慢潜水学习吧。

网友:
还是慢慢学习吧,450可不是玩具。。。

网友:
大哥了。。什么机啊。。。是不是没开混控啊

网友:
随着时间推移,论坛里适合新手学习了解直机的帖子都沉到海底了,前面的都是老鸟们的贴,像LZ这般的新手问题,最好潜水潜深一些,总会找到答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提了,老板是二愣,不会调,可能是螺距的问题,飞机电池,斜盘舵机都坏了。直机太难飞了,沒上天坏了几次 ...

50元的不靠谱啊 用KST 215吧 国产神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