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k大黄蜂异形 组装全攻略--机架+电子设备 更新完成

楼主(2013-11-01):
此处省略XXXXXXX...!!!
动手

最后选定零度X4+朗宇4108KV+1238碳

开箱咯....可以看到几包满满的零件

拿出来散落一地,包装袋真奢侈厚实的狠,每个零件都有单独编号用心 包装下了苦功夫
看到一包零件里面还赠送了3MM贴扎带水平泡附带工具赞!还有JK 能量环LED分电板

第一步 前主板 下固定板 云台减震加强版 工具

下固定板4个圆孔装入嵌入式螺母

折叠C口的安装,这个C口听说是不同市场的常规C口,带圆角 直接嵌入到碳板里面 折叠更紧
拿出编号37的螺丝包里面有2种规格的螺丝

装上后圆弧面要靠工具压进去掐紧

老虎钳压进去即可

装到这里 靠中间4个螺丝不要上应为后面是另外个型号的螺丝

取出已下螺丝包 装好折叠管座

在取出刚才37号的螺丝包这里要用到里面的台阶螺丝固定轴臂

安装完后的样子

上减震板安装准备好已下配件,上管座不能用台阶螺丝由于2块板厚所以用-8的螺丝来固定轴臂

减震加强板前面有2个螺丝孔用以下螺丝+螺帽固定

开安装前机身轴管准备以下配件

前下梯形板的固定方法见图

安装完后的样子

后设备安装板的安装以及后中心板的安装配件

主管部分都是用25管夹+M3-40螺丝固定

固定好主板 用眼睛对齐看下与前板是否平行

下部分的安装,轴臂固定板圆孔记得安装嵌入式螺母前面已经讲过怎么安装了

固定好后安装梯形板以及轴臂固定板已下配件,及安装方式

注意侧面加固安装所需要的配件

安装方式很简单

安装完毕后用37号包里的台阶螺丝固定后轴臂

安装完下面继续装上面吧 嘿嘿 IMU飞控减振球+主控安装板

啦啦搞定帅不哈哈

这里是电池架部分初试了下有点紧问了下JK群说这个是紧的 紧配合设计而不是加工误差,好吧榔头伺候

我敲 不会坏吧  - -!

2MM板够硬朗没破

安25管夹加最长的M3-40螺丝贯穿

其他孔位所需要的尼龙立柱

搞定套上 哈哈

准备电机座以及前脚架部分配件 见图

全部装完不要紧上螺丝

前轴臂要留5MM出管距离

装完后的侧面靓照

来把减震板上板装上8个球不错

当当 轻松搞定

开装分电板以及云台控制板  这尼玛是BGC3.0的MOS板卖家说是正版固件已经调试好云台
照我图分个装上吧

搞定拉 来几个图

才766克除去分电板跟云台控制板机架就730克左右 不错纯3K碳纤就是轻

安装总结 此机架安装需要有耐心的朋友,总体刚性不错 轴距嘛就是一个600的准异形不过造型够酷哈哈
值得入手的一款机器2000不到 有无刷云台+正版控制板也不是贵,各自喜好吧 说多了当广告贴了!

明天继续更新电子设备安装......   未完待续~!

楼主:
电子设备更新完成。。。。。。。

塞上硕大的路由器飞控

GPS天线支座国定在这个地方最好

准备一堆线穿管吧....

终于穿好了 尼玛....

拿出铂金30A电调 焊接好线 我这是2个电调并联一组16号线

从这塞到前面去 菊花好紧....

一堆麻花线

把电调用3MM贴固定在底板

把前端的电调线焊接好,我采用的上下焊接 具体懂的人应该知道.....

在把云台用的电源模块接好,飞机只送了一个降压模块 图传还要用12V 我在接了一个

500MV图传放最屁股把,线先前布好了接上就行

整体靓照

电子部分安装完毕,下周1更新云台部分以及参数调整及试飞视频 谢谢大家捧场

楼主:
占楼持续更新

网友:
顶下啊  你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
沙发板凳都没留???这层算是蹲着??

网友:
等更新啊

网友:
土豪啊,我们做朋友把

网友:
顶一个   赶紧更新

网友:
不知道成品什么样子,期待看看

网友:
关注组装过程

网友:
全攻略的全字体现在哪里?

网友:
包装真的不错。疯狂的包装简直土的掉渣。

网友:
楼主好好装
可以当安装教程
观望这个架子有段时间了
听说蛮复杂的,还没下手

网友:
最后选定零度X4+朗宇4108KV+1238碳  坚定跟组织走

网友:
诶呀我去我装机的时候真是要命啦

网友:
有钱淫啊,哈哈

网友:
这个是真土豪,不是假的。。。

楼主:
自己顶下累死明天搞电子设备

网友A:
郎宇3508能带的动吗

网友:
土豪金,那玩s800的玩家不就是帝王了,哈哈

网友B:
赞! 也在研究这套架子。求问几个细节问题:
1) 是16mm的电机臂吗? 四根碳管等长吗?
2) 电池仓内宽高尺寸?能塞下6S 5000mAh的电池吗?
3) 展开后对角轴距是多少? 最大上几寸桨?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 也在研究这套架子。求问几个细节问题:
1) 是16mm的电机臂吗? 四根碳管等长吗?
2) 电池仓内 ...

1 16MM是电机臂4前后的长度不一样的 轴身管是25的
2 电池仓类似滑轨禁锢式可调节大小
3 看卖家给的图15寸也不打边好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郎宇3508能带的动吗

3508比我4108还好 肯定带的动啊

网友C:
这个也是JK的?
配套的云台可以换成挂微单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是JK的?
配套的云台可以换成挂微单的么

能挂微单? 我不知道啊卖家说只能挂狗

楼主:
自己顶下开始更新电子设备

网友D:
快点的我想看怎么布线的 这个最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点的我想看怎么布线的 这个最闹心

布线好了

网友:
太好啦终于有布线啦我也按照你的来吧

网友:
好帅的飞机,不少钱啊,楼主买那么多的飞控和电机干嘛?

网友:
加油啊小伙伴

网友E:
作为新手没太看明白,圆形电路版是做什么的?怎么连接到电调上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为新手没太看明白,圆形电路版是做什么的?怎么连接到电调上了呢?

功能1 分电板功能
功能2 带5V降压2A输出
功能3 带一圈蓝色LED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1 分电板功能
功能2 带5V降压2A输出
功能3 带一圈蓝色LED灯

原来如此,多谢讲解

网友F:
这个机架选飞控设置时选什么类型的?X4?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架选飞控设置时选什么类型的?X4?

X4模式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X4模式即可

谢谢!我想上APM飞控!

网友:
你好,学着你你搞了同样的配置,请问X4的参数是多少最好啊,默认的参数飞起来会摇摇晃晃的

网友:
此帖甚好,很有意义

网友:
大黄蜂尾巴是上翘的么?

网友H:
等待试飞效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等待试飞效果

中毒很深,看了楼主的帖子,想都没想,直接从X宝上买了回来。果然组装及其复杂,看到一大堆零件直接震惊了。手上有一套富余的六轴A.K.E DM400动力和sigma 1447碳浆,由于没有电机能效图,暂时无法计算配重,不知道零度X4还是naza实在,纠结中。看上去好像零度要比naza m v2重不少,naza 2888连mini osd和btu都搞掂了,不知两者哪个飞得更稳些。四轴负载不是太好,机架加云台差不多1000g了,如果用6s 5200mah 动力最少也要700g,,电机电调怎么都要750g。图传要个50g,四个浆要70g,起飞重量控制在2800g以内就必须选择230g以内的飞控,各位前辈有什么推荐?如果留空25分钟,那就单个电机的悬停拉力在700g的情况下电流必须小于等于5200*0.85*60/25/4=2.652A,各位高手前辈有什么好推荐的电机?

网友:
按照这个理论计算标准,估计朗宇3508配dji1555浆可以满足25分钟的留空悬停要求,实际飞行估计20分钟。不知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案?

网友J:
楼主米人啊  差点中毒, 现在考虑 入手4轴  这个机架挺喜欢的  不知道飞着 和 X 轴的 方向有区别吗。

网友:
楼主米人啊  空机架要2000 哦。 还要买 电机 电调  飞控     还有遥控器。。。。。。。

网友:
看到有山寨的要出来了
不知道PK起来如何

网友K:
问下lz,电池在后面那么重需要配重么?对飞控有什么要求没,一般的飞控行吗?
转弯灵活不?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中毒很深,看了楼主的帖子,想都没想,直接从X宝上买了回来。果然组装及其复杂,看到一大堆零件直接震惊了 ...

这个机器就方便FPV 6S 电池在后面了就不好配重了 当然往前面塞设备也可以把重心控制飞控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米人啊  差点中毒, 现在考虑 入手4轴  这个机架挺喜欢的  不知道飞着 和 X 轴的 方向有区别吗。

准异形 600轴距 和普通X模式没区别 航线会比较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K:
问下lz,电池在后面那么重需要配重么?对飞控有什么要求没,一般的飞控行吗?
转弯灵活不?

重心控制好在飞控位置 一般4S 5200电池刚好 6S需要前头塞设备,对飞控没要求 把基本感度的 俯仰感度比横滚感度高出20%-30%即可  转弯带副翼转类似漂移入弯

网友:
这个机架很酷哦, 想入4轴 ,目前 占时不考虑 你这个, 对于4轴是新手, 机架我就买个200块的 650 机架  飞控想上APM  , 自己先 买个便宜的机架 装装试试,不然买你这么好的机架回来,万一AMP 调试不来 那就惨了。

网友J:
以后 上这个异形机架 我就用APM

网友:
哦哦哦 多少阿斯啊阿斯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以后 上这个异形机架 我就用APM

APM是个好飞控

网友L:
引用 网友H:
APM是个好飞控

用apm刷什么固件?飞大黄蜂的话

网友H:
引用 网友L:
用apm刷什么固件?飞大黄蜂的话

普通X4即可啊

网友G:
飞机装的不错

网友:
持续关注中,很好,很详细

网友:
看的心痒痒,去X宝搜搜去

楼主:
搜去吧  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机装的不错

谢谢看管官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
楼主试飞了么?开着航拍 能飞多久?

网友:
终于装好了,漂亮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普通X4即可啊

apm还要刷固件啊   有点麻烦。慢慢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J:
apm还要刷固件啊   有点麻烦。慢慢学习中。

APM 没用过听说3.1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J:
apm还要刷固件啊   有点麻烦。慢慢学习中。

APM刷固件很简单啊,在GUI里面就可以刷

网友: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看着就觉得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网友J:
赞同楼上, 等我赞一年工资不吃不喝买个 大黄锋 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J:
赞同楼上, 等我赞一年工资不吃不喝买个 大黄锋 机架。。。。

有没有那么夸张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那么夸张

说少了  还有不管全家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说少了  还有不管全家老小。。

兄弟你直升机是不是不顾全家老小买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直升机是不是不顾全家老小买的

这都被你猜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都被你猜到了。。

直升机卖了 买大黄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设备更新完成。。。。。。。

楼主你买的什么机架啊?怎么淘宝上搜索不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升机卖了 买大黄蜂

但是两样都喜欢,开始喜欢直机, 但飞远不好控制,感觉4轴要好飞点吧,又被你这个大黄锋吸引。。

网友:
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2013-12-09):
引用 网友I:
中毒很深,看了楼主的帖子,想都没想,直接从X宝上买了回来。果然组装及其复杂,看到一大堆零件直接震惊了 ...

呵呵 你买了啊  弄好了没有 期待上视频 我还在关注中  也很喜欢这个机架

网友:
楼主 记得上视频啊

网友:
楼主,期待你的大黄蜂云台安装,接线和调参。我是您忠实的粉丝

网友(2014-03-03):
  看了好几遍  学习了  准备入手 大黄蜂! 多多指教!新手!

网友:
据说这3月份大黄蜂 PRO上市,CNC电机座,原配三轴无刷云台,等待是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中毒很深,看了楼主的帖子,想都没想,直接从X宝上买了回来。果然组装及其复杂,看到一大堆零件直接震惊 ...

X4和naza不是一个级别的飞控,和大师兄一个级别的

网友(2014-06-28):
请问楼主,大黄蜂可以搭载微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设备更新完成。。。。。。。

楼主能说下这家伙装完之后多沉吗? 4108 配1238桨配的4S电池?能到20分钟左右吗?看着这个机架很漂亮,TB上看到空机重580G带云台782G楼主这个怎么空机到760G?太重了吧?很多航拍机架带脚架才400多G啊。

网友:
帅到爆。点赞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设备更新完成。。。。。。。

您把电调放在中心板上会对飞控有干扰么?另外离电机太远会不会反应延迟呢?

网友:
实话实说,布局水平很粗糙………………

网友:
帅到掉渣了,

网友M:
不到2000元是全套配置吗?哪里可以买到。285903534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到2000元是全套配置吗?哪里可以买到。

哪有不到2000的全套啊?

网友:
看着过瘾

网友N(2014-12-17):
挖个坟,我想问下楼主,我也淘宝了一套机架,但是电机座部分是和你的完全不一样的,电机座是一整个金属件还带一块LED板,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情况。
另外想问下你的JK群号是多少?我想加一下

楼主(2015-02-01):
引用 网友N:
挖个坟,我想问下楼主,我也淘宝了一套机架,但是电机座部分是和你的完全不一样的,电机座是一整个金属件还 ...

你买的盗版 236284685

网友O:
楼主的鸡鸡高大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鸡鸡高大上啊

一般般

网友:
我有山寨我怕谁?

网友(2015-03-07):
那就赶紧出山寨黄蜂吧

网友:
太晚看到大黄蜂,否则就不会买达亚550

网友(2015-04-29):
装云台的图还没上

网友:
样子 挺不错的 赞给

网友P(2016-03-09):
楼主的naza感度调的多少可以分享一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naza感度调的多少可以分享一下不

朋友你买了吗?我正打算买这个架子。你的什么配置?能飞多久?现在纠结于动力套

网友:
太佩服了

网友:
大爱这个机架,就是太贵了,目前正在家里闭门造车,准备用铝合金山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