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离合器问题

楼主(2013-11-01):
甲醇油车离合器有没有问题应该不影响
发动机
能否着火吧?就是说即使离合器有问题,发动机正常也应该着火.对吗?

网友:
怎么说呢.
可以说有问题
也可以说没问题
要是离合器一直在分离的状态,发动机熄不熄火给离合器就一点关系没
要是离合器一直在结合在一起的话 发动机低速就会不稳 熄火

网友A:
同意楼上

楼主:
问题是我就没着过火,油门很大也不行.我是新换的发动机,一直没着过,昨天我去店里,他说我的是电启动,转素不行,要换手拉启动,有道理吗?

楼主:
说电的转速慢,我优点怀疑发动机有没有问题.但发动机确实是新的. G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