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自动调参 天七 标题长

楼主(2013-11-01):
apm autotune 自动调参只能设在7  8通道   天地飞七只有七通道  但是是回弹开关 一松手就弹回   难道要几分钟一直用手掰着吗。。。。。哪位大神有好的办法吗  。。。。除了用橡皮筋

网友:
为了APM,我已经把这个开关换掉了。

方法很简单,会用电烙铁,自己肯定能搞定。

网友:
在遥控器里临时将一个固定开关设定为通道7不就行吗?调完后再改回原本设定!

网友:
通道本来就可以随便定的呀, 看你自己连线  你把接收机的第五通道插 飞控第7 都可以呀

网友:

我是通道弄好了 飞控这么设置 再pid那个页面 在7通道选择框 没找到auto

网友:
应该把mp升级到最近版本的,然后把固件刷新到3.1的固件,应该就有了

楼主:
自己弄好了,还是把接收6通接到飞控7通上,看来不改开关只有换线了

网友:
apm 2.5的也能刷3.1固件吗

网友(2013-12-05):
引用 楼主:
自己弄好了,还是把接收6通接到飞控7通上,看来不改开关只有换线了

能用吗?通道6是旋钮的啊

网友A:
我的也天七 把第六通道接到7通道上就行了啊

网友:
设置反向啊

网友:
可编程1 可编程2  可编程3 是干嘛用的。 混合一下就能改变通道开关, 具体怎么修改可以找泡泡老师帖子。

网友B(2014-03-13):
我自己琢磨着试了一下,记得六模式只用了混编的一二,还有三没有,就用这个吧
不懂,就要根据天七显示屏弄吧,在混编程三里,上边设为  :
关 控制 K1
混控  K4  通道7
下面比率,位置都设到+100
然后在窗口看了一下,是反的,就把通道7设个反向,就行了
这样K1就可以控制通道7的高低位了,当然自返开关也是一样控制,不过没关系,也不用它,设置完在地面站里看一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琢磨着试了一下,记得六模式只用了混编的一二,还有三没有,就用这个吧
不懂,就要根据天七显示屏弄 ...

设置了一下,可以的

网友(2014-05-07):
引用 楼主:
自己弄好了,还是把接收6通接到飞控7通上,看来不改开关只有换线了

六通是一个旋钮啊。我设置了K1混控六通道没反应。难道要换直机模式?那这样的话五通道变成旋钮六通道开关,怎么切飞行模式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天七 把第六通道接到7通道上就行了啊

第六通道是旋钮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六通道是旋钮啊?

悄悄告诉你,旋钮开关可以的,我就是天7,飞控7通道接接收机6通道。用旋钮开关自动调参亲测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悄悄告诉你,旋钮开关可以的,我就是天7,飞控7通道接接收机6通道。用旋钮开关自动调参亲测成功。

就是旋钮旋到最大值也就相当于开关最高值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旋钮旋到最大值也就相当于开关最高值是吗

对的,最小值相当于关最大值相当于开,扭的速度尽量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最小值相当于关最大值相当于开,扭的速度尽量快点

我也想过这个方法。不知道行不行所以没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