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玉兔飞控为什么稳不住,他自己会突然加油门上升,明明我都没动油门,是震动吗

楼主(2013-11-01):
我看过调参软件,加油门时磁感计没变化,也就是没电磁干扰,玉兔2飞控也加高了,电调也远了,这是震动引起的吗?油门与水平,还有罗盘都校准了,现在会乱飘还有突然加油门上升!请教下各位

网友A:
重新校准所有东西

网友B:
找个没干扰的地方慢慢调

网友C:
你家付近是否有高压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所有东西

我都校准过了,每次都出现同样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换机架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家付近是否有高压线呀

没有,家里是小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没干扰的地方慢慢调

家里没有什么干扰呀,难道是因为在楼上校准的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校准过了,每次都出现同样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换机架试试看

我帮你测试 哈哈

网友D:
气压定高关掉也这样的吗

网友:
应该是气压计定高不准的问题

网友E: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去问兔老板 他最清楚  玉兔的设计

网友F:
吧定高这一类的像气压计和超声波先关掉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压定高关掉也这样的吗

这个没试过,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吧定高这一类的像气压计和超声波先关掉再试。

回头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去问兔老板 他最清楚  玉兔的设计

那我先把气压计关了试试,不行再问吧

网友:
气压计定高的问题

网友:
估计定高有问题

网友:
什么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