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电机右下拉角 好奇怪~~进来看看

楼主(2013-11-01):
感觉FMS F6F很难飞,应该是出厂右下拉没做好。自己加了垫片,改了下,请各位好手看看这个角度怎样?谢谢哦~~ 现在做下拉,垫了1个垫片,右拉垫了3个垫片左右

网友A:
你的电鸡角度应该是对了,我的是向左!等晚上回去拍个照,

网友B:
鸡鸡难飞不一定是拉力线调整的问题,LZ应该具体描述下怎么个难飞啊。另外,是否需要右拉和下拉,具体偏多少角度,每种鸡鸡是不一样的

网友:
本来就应该右下拉,你弄正了上天小心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鸡鸡难飞不一定是拉力线调整的问题,LZ应该具体描述下怎么个难飞啊。另外,是否需要右拉和下拉,具体偏多少 ...

是的。我这个嘛,加油就抬头。飞起来一上一下的。最讨厌的就是,要转弯拉杆的时候,总是弯转不过来,很不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鸡角度应该是对了,我的是向左!等晚上回去拍个照,

向左应该不对吧~ 不过我不知道自己做的角度是不是过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这个嘛,加油就抬头。飞起来一上一下的。最讨厌的就是,要转弯拉杆的时候,总是弯转不过来,很不 ...

起飞前建议一定要先把重心调整好,然后上天后在平飞状态下逐渐推油门查看鸡鸡的抬头状况,如果抬头明显可加大下拉角度。如果平飞状态下,鸡鸡总是向左滚转(前提是副翼和方向舵面是调整正确的),可加大右拉角度。

飞起来一上一下不一定是下拉角的问题,你升降是不是设得过于灵敏了,调下控里的升降舵曲线试试。转不过弯来这个我不太明白,是左转不行呢还是右转不行?还是说两边都转不过来啊?F6我没飞过,但也不至于这么不好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前建议一定要先把重心调整好,然后上天后在平飞状态下逐渐推油门查看鸡鸡的抬头状况,如果抬头明显可 ...

真的,左转弯和右转弯都不行。一拉升降杆就有点掉高度的感觉,一点都不灵敏~ 关键是像兄弟说的这样上天试,估计要摔几次才能有调好,到时都变成一堆渣渣了~~

网友:
第三张照片是下拉吗?好像没有角度,作为一个新手,也经常炸机修机的感觉,右下拉角的角度没有那么严格,只要明显看出来有一定倾斜就好了。

所谓不好飞可能是刚飞这个机型不太适应,多飞几次适应了就好飞了。我以前所谓不好飞的机型也是如此。

网友:
我的FMS P40也是一拉就抬头。
电机原装位就行了,可以先考虑升降舵的灵敏度问题。

网友C:
有没有试验过重心?应该在机翼前端的4/1到1/3之间的。。

网友:
不错 好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试验过重心?应该在机翼前端的4/1到1/3之间的。。

重心试过了~ 这个电机角度你觉得怎样 会不会偏大~~

网友(2014-01-26):
我有这机,很好飞啊,有没有下拉右拉无所谓,都好飞,我换朗宇2814电机就没有下拉右拉,照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