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带的MB是什么版本

楼主(2013-11-01):
人了个X3带的MB,看不到版本号,请问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是3.0.8版本。

目前欧洲有推出3.0.12,功能仅仅增加支援欧洲一个特殊品牌的单线接收机,其馀功能、性能一样。

如此区分版本,是为了区分地区。

3.0.8与3.0.12版本的性能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您也可以自己注册升级为3.0.12,但单就性能方面而言,是不需要的。

网友A:
MB3.0.12版本比3.0.8版本在普通模式下的锁尾性能更好,我体会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MB3.0.12版本比3.0.8版本在普通模式下的锁尾性能更好,我体会得到!

真的吗,我们参与测试时,最早2.9版本测试没问题,就定案为3.0.1版,后来加强单线接收讯号稳定改为3.0.3,接著因为SRXL单线讯号解析不稳定,则改为3.0.8,都是接收端程序的问题做的更新。

这次从3.0.8升到3.0.12也只是因为多对应一种接收机而已,而这种接收机只有欧洲才有。

至于飞行运算方面,则是没有修改。

楼主:
我看说明书上写的是3.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说明书上写的是3.0

因为3.0说明书都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B3.0.12版本比3.0.8版本在普通模式下的锁尾性能更好,我体会得到!

没错,锁尾确实提高了!

网友A:
MB3.0.12版本发布之时就说过比3.0.8版本提升了三个方面,GAUI兄为了安抚大家,选择性失明还是真的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MB3.0.12版本发布之时就说过比3.0.8版本提升了三个方面,GAUI兄为了安抚大家,选择性失明还是真的不懂?

我们得到的讯息确实如此,而且我们也有多部3.0.8的700机并未升级,或许我们很少在一般模式下飞行太久,也或者这一点点改进的感觉并不明显。

现在MB升级需要到网站上登录email才能下载,但如果这么做的话,MB便会被这个email绑定,下次要升级就比较麻烦了。

MB升级是免费的,如果想升级却没有传输线,可以寄给我们,然后用QQ联系email并且传输升级档案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MB3.0.12版本发布之时就说过比3.0.8版本提升了三个方面,GAUI兄为了安抚大家,选择性失明还是真的不懂?

我刚刚查寻了一下,确实除了接收机模式之外,在一般模式下的锁尾效果是稍有提升没错。
升级是免费的,但是要升级需要有专用的传输线。
我研究一下怎么处理,今天有事,晚上回应各位,谢谢。

网友:
接受这个理由,体现出了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