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电机和强磁电机声音不一样么?

楼主(2013-11-01):
今天先后飞了100CP(九鹰125A)和mCP X,前者为空心杯电机,后者为强磁电机。感觉前者的空心杯电机很安静,后者的噪音较大。因为mCP X主电机已经飞了几乎100起落了,不知道这是因为磨损之后的噪音呢还是强磁电机声音就是比空心杯要大。不知道有无同时拥有两种电机做主桨动力的飞机的朋友,能分享一下你们的情况么?

另外再问一下,这个mCP X的主桨。一直用这个子。。。。。弹桨(俗称奶头桨),感觉还是满稳的,但是今天换上了和下面这个机机一样的桨之后发现不好飞了。尼玛一开始还给我空中颤抖。。。昨天还夸它稳呢,这就不给我面子了。后来断电重新初始化才好了。可问题是,那个桨飞起来感觉太过灵活了,为什么同样的桨在100CP上面就可以飞得很稳呢?我现在是该继续用子。。。。。弹桨飞mCP X呢还是换普通桨练习反应速度???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A:
强磁电机飞过,空心杯没有,但有空心杯的四轴,感觉四轴四个电机的声音和小电直的差不多,但也不排除是齿轮的差别,第二个问题可能是三轴陀螺的优化问题吧,也许优化的时候对浆有专门的优化

网友B:
类似转速下,空心杯通常比铁芯转子电机噪音小,而且音色更偏向清爽的高频,不吵。
原因,空心杯转动惯量小得多,相对而言平衡性也容易做好。另外因为转子无铁磁物质,所以转动起来没有磁极吸/斥的顿挫(徒手转一下就明显感觉到不同)。

至于那个nipple桨,个人理解就是flybar的进化孑余。

网友C:
我的MCPX用普通桨要比奶头桨稳~~~

网友:
应该是奶头桨更稳定吧,毕竟多了2个奶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磁电机飞过,空心杯没有,但有空心杯的四轴,感觉四轴四个电机的声音和小电直的差不多,但也不排除是齿轮 ...

恩,我后来也找出了之前飞mCP X的视频,貌似那玩意儿一开始声音就是很大。。

网友:
空心杯的线圈是轻量化的,响应快,惯性小。强磁的线圈比空心杯的重很多,再加上铁芯更是超级重,不过扭力要比空心杯强很多。
声音方面,都是有刷,区别主要在空心杯线圈没有磁性阻力,铁芯的顿挫感会很大,空心杯确实安静很多。
v922推一点油门主桨不转尾桨就开始转了,尾电机0720的,声音很小,打方向后尾电机加速还是很安静。
齿轮噪音稍微大一些,会拉近两者的差距,头罩比较厉害,感觉会把声音放大两倍不止。
楼下继续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转速下,空心杯通常比铁芯转子电机噪音小,而且音色更偏向清爽的高频,不吵。
原因,空心杯转动惯量小 ...

的确如此,强磁电机收油之后基本很快大桨就停转了,但是空心杯的就像是有单向轴承的那般感觉,大桨要靠惯性转很久才停。

老实说我基本没用过普通桨,一直都是奶头桨,但是我想这个mCP X不至于说只有用奶头桨才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MCPX用普通桨要比奶头桨稳~~~

这个真让人不明白了。。。

网友:
11楼提到的头罩真是个祸害,无头罩裸飞时声音清爽太多太多。

网友D:
山寨瓢虫四个0720空心杯,没有减速组,悬停时声音比强磁电机空转的声音还小很多,而且几号没有震动,强磁电机本身声音就大震动大,加上齿轮和头罩就更大。
我一直在考虑升级450纯皮传,体验没有齿轮噪音,纯粹的电机丝丝的声音和纯净的桨音,哎,没精力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山寨瓢虫四个0720空心杯,没有减速组,悬停时声音比强磁电机空转的声音还小很多,而且几号没有震动,强磁电 ...

感谢这位朋友的回复,看来强磁电机噪音的确大不少。不过换来的就是更大的扭矩。难怪mCP X的主桨比100CP的要长要宽。。

网友(2013-12-04):
刚定了个强磁不知道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