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f550最大安全起飞重量是多少啊

楼主(2013-11-01):
我现在f550起飞重量3kg,用的是1块4s5500的电池电机是朗宇的2216 900,配1045碳纤维桨,现在3kg起飞挺轻松,飞行时间大概再15分钟,就是飞行时间有点短,我如果再加一块5500的4s电池,重量会增加到3.5gk,不知道行不行,飞行时间会增加多少。

网友:
看官网上的说明呀

楼主:
官网上写的是1.5kg

网友A:
我动力和楼主差不多,2块3S5500的电池,起飞重量貌似3.2,3.3的样子吧,记不太清了,一共就飞17分钟左右,现在天冷时间更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动力和楼主差不多,2块3S5500的电池,起飞重量貌似3.2,3.3的样子吧,记不太清了,一共就飞17分钟左右,现 ...

哥们,你用3s的不行,效率太差,还是4s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动力和楼主差不多,2块3S5500的电池,起飞重量貌似3.2,3.3的样子吧,记不太清了,一共就飞17分钟左右,现 ...

哥们我看你的头像是不是用的原厂电机啊,貌似说原厂电机动力不足啊。你起飞的时候感觉动力怎么样?我基本油门一过50%就离地了,感觉还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我看你的头像是不是用的原厂电机啊,貌似说原厂电机动力不足啊。你起飞的时候感觉动力怎么样?我基 ...

头像是刚装机的时候拍的
原装2212动力太差,买回来没几天就换朗宇V2216了。
电池真没办法,一口气买了好多3S的,郁闷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像是刚装机的时候拍的
原装2212动力太差,买回来没几天就换朗宇V2216了。
电池真没办法,一口气买了好 ...

如果是同样的电池,拆开了自己再组。

网友:
你厉害。我才飞9分钟。下来电压3.7伏。总重才2.5公斤。

网友:
两块3S2200,狗三舵机云台,1.8千克,10分钟的飘过。

网友B:
电机是朗宇的2216 900
朋友,电机是那家买的呀,多少钱,网上2216有好规格和价格,看晕了

网友:
3KG已经超出了所能承重的重量,不要再加重了,安全系数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电机是那家买的呀,多少钱,网上2216有好规格和价格,看晕了

我用的是v2216 900kv  不是x2216,识别方法就是v2216电机轴两头都不出头,x2216 屁股出头

网友:
哦,有没有朋友用大一点的电机呢,功率不太够的话也不安全

网友C:
你算上云台跟相机,起飞3k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算上云台跟相机,起飞3kg?

恩,可能还稍微多一点点

网友:
两快也飞不了多长时间,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