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F15动力怎样搭配

楼主(2013-11-01):
感觉64涵道的F15很漂亮,有人说也好飞
不知道动力搭配要怎样,打算用3S电;空机,配件,涵道,电调,电池,不知道保守一套(不算控)要多少钱?

网友A:
500 我正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 我正在飞

能否给个详细的配置单

网友:
黑旋风64加40A天行者    3S电

网友:
黑旋风KV4800 电调天行者40A  电池3S 25C 2200。差不多就这样

网友:
黑旋风4800  3S 4S都可以 电调好赢飞腾系列60A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详细的配置单

黑旋风64加40A天行者    3S电

网友:
还是用黑旋风4800KV 4S 40A够力些。。。如果用40A天行者上3S电池也可以,不过个人建议还是用飞腾40A好点,天行者40与飞腾40相差价钱中就可以看出了,上飞腾40A4S电也放心全油飞。。别把我当托哦。。

网友:
3S 电池 只有全动力飞行了  涵道还是用4S电池吧

网友:
我用好盈铂金40A 黑旋风 3S 4S电池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