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抽风……GPS漂移图

楼主(2013-11-01):
MWC mega3.0 接GPS GUI里面可以看到 收到5、6个卫星了,速度有2、3十……压根没动GPS和飞机,黄色指针是晃动的,有时来个360度转动都有,和磁场计的白色指针不一致,当然也有过一致的时候,但概率低……磁偏角校准了……还是一个样……打开GPS HOLD 可以看到电机输出跟着黄色指针的运动而抽风………飞机实测也是抽风……不关掉GPS HOLD 必定炸鸡……不知道有啥子办法解决该问题……

怀疑GPS有问题……

U-CENTER 实测……GPS确实大幅度漂移……放在阳台不动(已经定位,7-8个卫星)……漂移了几十米……图中绿色的是测得的GPS移动的路劲……GPS实物一点都么移动过……
我想这个图解释了为啥接了GPS会乱跑的原因……

网友:
弄个小板凳坐等专家来分析这些情况,看看有什么高见

楼主:
木有高手发话??

网友:
我的也这样,等待高手解决。

楼主:
高手都潜水了???

网友A:
好高级,还有GPS……迷你四轴还准备超视距飞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高级,还有GPS……迷你四轴还准备超视距飞行么?

不敢超视距啊……伤不起,设备是玩具级别的……我买的GPS太坑爹了……自己会乱动

网友:
空地上去,周围没有高楼的地方!

保证你飘的范围在3M以内!

网友:
我的也是,我买的是MWC和GPS一体的那种飞控,机子放地上不动,看图上GPS轨迹图能跑很远去。而且看GPS信息里,高度能漂移10米以上,根本就定不住。

楼主:
MWC +GPS 定点成功的木有人发话了??

网友B:
测试方法不正确.

阳台不动 ----- 阳台基本上认为pdop 不会好,pdop 就是有效的卫星分布不佳. = 定位精度低

开阔地这样的测试才有意义,另 uCenter 中有测试内符合的工具,不是你这个测试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方法不正确.

阳台不动 ----- 阳台基本上认为pdop 不会好,pdop 就是有效的卫星分布不佳. =  ...

恳请大哥指点迷津……

网友:
看过很多说GPS抽抽的帖子~~
好可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换了115200波特率,5HZ的GPS定位成功,前提是要检查代码里面的MAG方向是否正确,在GUI里面查看MAG的数值是否正确,当然磁偏角要设置对。

网友(2015-03-27):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换了115200波特率,5HZ的GPS定位成功,前提是要检查代码里面的MAG方向是否正确,在GUI里面 ...

能否说清一些,我APM也是这样漂.

网友C:
买买买,换m8n,室内都12颗卫星,室外稳稳地16颗,pix用定点1米范围

网友:
放到阳台这样很正常,所有能接收的卫星都来自一侧,HDOP必然很高,最好的状况都是3米左右。找个开阔地,如果还这样才能证明GPS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买买,换m8n,室内都12颗卫星,室外稳稳地16颗,pix用定点1米范围

M8N,阳台最好9颗星,室内没戏。我有俩M8N。

网友:
引用 网友D:
M8N,阳台最好9颗星,室内没戏。我有俩M8N。

跟位置有关吧,我次顶楼,周围没有太多阻挡,我放靠近窗台最多达到14颗,当然跟窗户朝向有关,我北边就不如西边好,hdop最好1.3

网友E(2015-06-26):
直接上rtk保证不漂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