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炸机了

楼主(2013-11-01):
         昨天飞完之后一切正常,收机的时候控掉在地上,天九F天关断掉。回来之后F通道改用VB通道控制。
        今天试飞,起飞正常,上到5米左右时,突然感觉操控有延时,飞机很难控制,从GPS模式切到姿态模态,问题还是存在,为了避险,将飞机拉去撞在一棵树上。
        损失一个电机架,两片桨,一个起落支 架。
        求解,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哥们没有。

网友A:
你的飞控什么是包的金属片屏蔽啊

网友B:
我电机F4006,之前第一次飞的时候还好,微风,3楼高左右,机子忽然整体左右摆动坠机了,摔断了3个浆。
后来没飞几次,发现电机轴上学活动,松了。

我深刻怀疑者电机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电机F4006,之前第一次飞的时候还好,微风,3楼高左右,机子忽然整体左右摆动坠机了,摔断了3个浆。
...

我以前也有一套4006的机子。一个电飞了4-5
分钟突然高空掉下来炸河里了,之后再也不敢用这山寨400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控什么是包的金属片屏蔽啊

naza-m是烟盒的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电机F4006,之前第一次飞的时候还好,微风,3楼高左右,机子忽然整体左右摆动坠机了,摔断了3个浆。
...

应该不是电机,电机正常的,是向一个方向猛飘

网友C:
是否已经搜满卫星?

网友:
总结的到位,但是又炸了,没充公吸取什么什么来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电机F4006,之前第一次飞的时候还好,微风,3楼高左右,机子忽然整体左右摆动坠机了,摔断了3个浆。
...

你电机轴什么的米螺丝拧紧没有

网友A:
你的电池容量多大, 可能是电池压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已经搜满卫星?

红色只闪两下,这种是可以起飞的嘛。
是不是包裹的烟盒纸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机轴什么的米螺丝拧紧没有

拧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容量多大, 可能是电池压降问题

5500mah的电池,刚上去,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5500mah的电池,刚上去,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

测试一样电压,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红色只闪两下,这种是可以起飞的嘛。
是不是包裹的烟盒纸有影响?

建议在未搜满星的情况下,不做暴力和长航线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样电压,电流

电压是正常的,飞机是飘,不是下垂,电池会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在未搜满星的情况下,不做暴力和长航线飞行。

嗯,以后一定注意各位情况。起飞的时候正常,十概在5米左右高度悬停十秒左右的样子开始飘,不受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机轴什么的米螺丝拧紧没有

紧的我都拧不下来,都滑丝了

网友D:
每次第一块电池起飞前校准GPS、完全绿灯闪烁)后再起飞、校准一次不行就校准两次、红绿闪烁我是不起飞的

网友E:
1、4006电机,轴没有凹糟,机米拧的再紧也没用的,电机轴太光滑,
2、米机螺丝只有一边有,很容易滑丝,
3、改装:轴出电机轴,用电磨打磨出凹糟,在对面钻2.5MM孔,攻3MM螺纹,一边一只机米,夹的很紧。

网友F:
1,拿掉桨 ,解锁,给油门到100%,立即直接拔掉电池
2,拿掉桨,解锁,给油门到10%,立即直接拔掉电池
3,重新进行基础校准和高级校准
4,上浆,去飞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