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通舵机怎样改360度舵机

楼主(2013-11-01):
请问普通舵机怎样改360度舵机, 有人送是要并2个100的电阻什么的。 那我大师知道啊,最好有图片

网友A:
不好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改啊

有图片吗

网友:
用我图片,

我拆开舵机看过,不好修改,无法360度,一个是他小主板写好了,里面的齿轮不行,不能360
看看楼下吧

网友:
大金属舵机可以改吗?

网友B:
拆开壳子,想办法隔离掉输出轴下面的电位器。

舵机收到信号之后,通过电位器检测到自己所处的位置进行工作,只要隔离掉这个电位器,舵机自己检测不到自己的位置,就只能跟着信号动了。

这是老鸟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壳子,想办法隔离掉输出轴下面的电位器。

舵机收到信号之后,通过电位器检测到自己所处的位置进行工 ...

你的意思就是把电位器短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把电位器短接吗

不是,听老鸟讲和自己琢磨,我觉得,可以了解到电位器形态后,找一个圆形的小塑料片,剪成有缺口的圆环,插在电位器碳膜与金属爪之间,隔离就是了。

老鸟当时跟我说的是,直接把电位器揪下去。我当时只是用舵机做云台,拆了个辉盛9,发现电位器与轴是一体的,不知道怎么揪,于是就没折腾。但是当时老鸟也说了,如果完全拆掉电位器,应该在原有电路接电位器的两端,串进去一个等值电阻。想了想,这说法肯定没错,说白了,意思就是隔离掉电位器的金属爪,让舵机检测不到自己的位置就行了。所以有了塑料小圆环的想法,这么做还不毁舵机,不想限制了扔掉小圆片,仍然是普通舵机。

不过,好像绝大多数电机也都有个物理定位的卡子,辉盛9是在输出齿轮上有个突出。塑料尺好办,一剪子就给丫咔嚓了。金属齿的话,应该也能挫下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听老鸟讲和自己琢磨,我觉得,可以了解到电位器形态后,找一个圆形的小塑料片,剪成有缺口的圆环, ...

  哦, 谢谢。 我搞个电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听老鸟讲和自己琢磨,我觉得,可以了解到电位器形态后,找一个圆形的小塑料片,剪成有缺口的圆环, ...

把点位器中间的线挑了不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