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问老鹰翼滑翔机起飞就抬头螺旋

楼主(2013-11-01):
请问老鹰翼滑翔机起飞就抬头, 然后向右偏螺旋。 配置2212kv1400  8060桨  2200 3s   40A电调   请问是不是我的电机动力小了。

网友A:
首先看看重心对不对·····起飞抬头之后失速······向哪个方向偏只是概率问题,飞机抬头失速之后,朝左或者右都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看重心对不对·····起飞抬头之后失速······向哪个方向偏只是概率问题,飞机抬头失速之后, ...

哦, 是的 ,  他们说要加4200的锂电压头, 我怕飞机重了飞不起啊

网友:
机头 加五枚1元硬币就OK了

网友A:
滑翔机载重性能很好的,就是要压机头了···试飞的时候宁愿头重点都不要头轻··头重点可以拉舵飞回来,头轻的话就要失速炸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翔机载重性能很好的,就是要压机头了···试飞的时候宁愿头重点都不要头轻··头重点可以拉舵飞回来,头 ...

好的, 谢谢

网友:
前面貌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受教了,都是高手,学习

网友:
你好,你的老鹰翼电机推力线是默认的吗,我看说明书好像装大浆推力线要调整的

网友:
前面的已经说的太清楚了。。。

网友:
头轻了 大家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