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们指点一个ETTI恶魔虾的配置~

楼主(2013-11-01):
纯新手,没玩过船,偶得ETTI恶魔虾一只,求个ETTI恶魔虾的配置~

先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不是新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新手吧

玩船是十成新手。。。。零基础

网友B:
四极B29电机,KV3800-4100,电变125A 桨直径 35-37,螺距倍数1.4-1.6。标准280克3S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极B29电机,KV3800-4100,电变125A 桨直径 35-37,螺距倍数1.4-1.6。标准280克3S锂电。

谢谢兄弟~~~先看看啥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极B29电机,KV3800-4100,电变125A 桨直径 35-37,螺距倍数1.4-1.6。标准280克3S锂电。

是否是腾翔的1515,和腾翔的125A就行了?

网友:
B28到B30都可以,KV3800,hy的120a(这个级别以上的),3s锂电,536的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