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求教~

楼主(2013-11-01):
电机线槽上绿色的是什么材料是环氧么〉?????

网友A:
漆包线的绝缘漆,作用是固定漆包线,防止线圈在磁场中通电产生的细微振动导致互相摩擦后脱漆造成线间短路,提前报废电机。

网友:
是环氧胶哦,你想搞掉啊?

网友:
是防止漆包线与定子铁芯短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漆包线的绝缘漆,作用是固定漆包线,防止线圈在磁场中通电产生的细微振动导致互相摩擦后脱漆造成线间短路, ...

楼上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我这个可不可以用热熔胶代替?

网友:
已经有解释了!楼主要不要实验?告知一下结果哦!

网友:
温度要求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可不可以用热熔胶代替?

肯定不能用热熔胶代替,大电流的无刷电机线圈会发热,热熔胶熔点低,容易糊成一片,至于糊完导不导电就不得而知了。
绝缘漆可以用AB胶、502胶水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