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求帮助啊 在线等

楼主(2013-11-01):
等了好几天配件到了   结果装车试车时候  只有一个轮子转 那个轮子不转    用万能表量了一下 电调输出电压  没电呀  估计电调坏了  灯 指示都正常就是不会跑  一个会

    看看我的配置需要用什么样的电调     重量加电池10公斤  左右

买电调是不是也必须的买两个啊      还有混空是什么意思@@!!!         推荐个电调!  重谢~~~

网友A:
这么重量级的设备了,还不知道混空?

网友:
电调哪这么容易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重量级的设备了,还不知道混空?

这是朋友的车子    我乃新手一个   麻烦你给我讲讲!~~

网友:
改变一个通道,另一个通道怎么随着变就看你设置了

网友:
10KG,卧槽!可以派去叙利亚作战了

网友:
重型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