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看看这样行不?

楼主(2013-11-01):
各位大神 。这个方式 油动四轴  行不?
2个油动桨做动力   转向相对  抵消扭矩。
四轴作为  主动平衡    放心用

网友:
理论可行,两个就够了吧。而且平衡电机的功率要够。
国外不是有两轴的飞天摩托的先例。用的好像是舵面平衡

网友:
买个油动直升机,装NAZA-H,效率比这高多了

网友:
亲。。。去搞直升机吧。

网友:
油动多轴。。除了骚,还有什么优势么?。。

违背多轴初衷。。

网友A:
可以设计成变距的吗? 用单台发动机通过分动箱 四个桨各接一根传动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计成变距的吗? 用单台发动机通过分动箱 四个桨各接一根传动轴

感觉那样更复杂。

网友:
说油动四轴没意义的是因为你不懂,如果就会玩模型,那就不要去随便批评。
理论上是能飞,但电机调节的部分和油动的比例要合适,否则飞起来都困难。
实际上,根据油机的功重比,匹配的电机调节功率要求高,所以油动多旋翼的尺寸都比较大,而结构大了设计就比较复杂。

网友B:
这是油电混合动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油电混合动力吧

为了长久续航力,   四轴 调节平衡 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