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11可以换手吗?

楼主(2013-11-01):
XG11这个控可以换手么?求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
可以啊,换后面的卡***簧、弹片,然后设置MODEL1/MODEL 2,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0542

网友A:
可以自己换手(M1/M2等),改好了机械部分后,按照要求进入TX SETTING选择STICK CALIBRATION进行摇杆中立点及行程的校准

网友(2015-02-12):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换手(M1/M2等),改好了机械部分后,按照要求进入TX SETTING选择STICK CALIBRATION进行摇杆中立点 ...

求xg11mv改手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换手(M1/M2等),改好了机械部分后,按照要求进入TX SETTING选择STICK CALIBRATION进行摇杆中立点 ...

改机械部分,xg11mv的和xg8的差不多吧?

网友:
求教我的11MV为何改手后换模式并校中心,但每次设置新模型时又要重新换模式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