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六轴下降晃动的问题

楼主(2013-11-01):
本人飞过飞越T960+    铂金40安电调+双天5015 6mr组合的 六轴。
在下降速度 超过1.5以上就会晃动。
但是S800   在下降速度2.5以上都不晃动。

现在完全没搞懂。

是因为感度设置吗? 貌似那个不影响这方面。

是因为S800机臂外倾角设计吗? 难道这个设计除了防止镜头仰视拍到螺旋桨,还有这个功能?

电机电调不匹配吗?   但那貌似只会堵转。

是电调设置问题吗? 比如进角什么的。

论坛里搜索了很久,没有明确的答复。  只是笼统的说多选翼下降都晃,但是我这两家飞机,是鲜明的对比。

麻烦论坛各位大神说说呢

楼主:
还遇见模友说,是因为,这个配置的多选翼重量轻了,压不住。
反正一头雾水。
对了。上升和悬停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下降油门小一点就晃的恼火。

网友:
用直机,下降就什么都不晃了

网友:
机臂内倾角的关系
内倾一定角度,有助于稳定

网友A:
1,重心不对下降晃动大
2,桨大轴距小下降晃大

网友:
因素是多方面的,排除安装不规范,硬件问题,还可能是飞控设置问题。。。。。

网友:
硬件问题

网友(2013-12-12):
引用 网友A:
1,重心不对下降晃动大
2,桨大轴距小下降晃大

目测我几台飞机下降都会晃

我用F550,8045桨,什么都没装,大疆原装不加任何东西,重心几乎各个方向都平,一样晃。。。

网友:
我是来看大神们的回复的......
学无止境,长知识啊!

网友:
桨的问题,飞控的问题,上反角的问题,负载分配问题都有。 桨小,电机对PID值的反应迅速,比较不容易晃。飞控算法,这个也绝对有关系的,我另外个H架四轴配xa飞控,同样配置,107和108固件下降的稳定性天差地别。 上反角,这个不用说,天性自稳。 负载集中到中心,重心尽量靠下。如果负载两头挑,虽然重心也在中间,但惯性会很大,容易晃。

网友:
恩电机动力余量小,下降晃动幅度也会增大。因为没有多余的力量来稳定机身。

网友:
我建议 :小晃正常 大晃要命 ·· 楼主最好 上段 下降摇晃的视频  好让 各位专家 有据可依  分析起来 才能准确可信 !     搬个凳子围观!

网友:
我也是来看大神们的回复的......
学无止境,长知识啊!

不直线下降,下降速度慢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遇见模友说,是因为,这个配置的多选翼重量轻了,压不住。
反正一头雾水。
对了。上升和悬停没有任何问 ...

不够重就加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