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地面站刷固件更新不了了

楼主(2013-11-01):
一直都无法检查新的驱动,系统也重新安装了,MP 也换了最新的版本,还有什么地方不对么,前两天好好的,

网友:
串口选对了吗?

网友:
可能系统不兼容吧

网友:
单独下载固件更新

网友A:
重新刷个bootloader?

网友(2014-04-28):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个bootloader?

請問怎樣重新刷 BootLoader ?

网友:
用联通网通被墙了

网友:
先整个固件下了,, 再用刷Betaversion方式刷入飞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