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进来解释下关于控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3-11-01):
1.什么是H控?什么功能做什么用的?
2.什么是A控?什么功能做什么用的?
3.大切糕433是什么东西?怎么用?
新手莫笑!

网友A:
H飞控?
A2飞控?
切糕433? 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飞控?
A2飞控?
切糕433? 增益?

没看明白,
H飞控是怎么用的,什么作用.
A2飞控又是怎么用的?
切糕又是怎么用的?

网友:
搞不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
H飞控是怎么用的,什么作用.
A2飞控又是怎么用的?

h飞控是多轴用的
A2也是一样 只是不同牌子而已

切糕433 是功放 增益用的
淘宝搜下你就知道

网友:
你是纯度为99.999% 的新手

网友:
ARKBIRD平衡仪是专为固定翼打造的高精度平衡仪;能自动平衡,让不太稳定的飞机更容易飞行,帮助你控制新型飞机的试飞,同时平衡仪会进行智能微调,大大减小飞行的心理压力。其主要特性如下:
1. 惯性测量单元,适合于各种气候天气使用。
2. 平放或侧放的安装方式,适合于空间狭小的机型; 3. 超简的傻瓜式调试,省去复杂的调参过程即可适合于各种机型,智能调节算法自动调节舵量、中点微调。
4. 一键平衡,独创的智能锁角模式,让您的航模飞机“超好飞”; 5. 一键返航,在有GPS接入的情况下自动定高、定向返航;
6. 自适应串口波特率,通吃所有NMEA_0183标准的各种GPS模块,接上即可使用; 7. ***GPS方式兼容各种OSD,平衡返航与OSD独立工作。
8. GSP惯导耦合,能实现丢星返航,短暂的丢失GPS信号时也能返航。 9. 可输出Remzibi OSD的地平线信号,支持Remzibi OSD的地平线显示。
以上是A控的说明,H飞控功能类似于A控

切糕433,是遥控增程用的,增加遥控距离。

网友B:
1.什么是H控?什么功能做什么用的?     H控...(Helicopter) 直升機專用,設定直升機比較方便.
2.什么是A控?什么功能做什么用的?     A控...(Airplane)     飛機專用,設定飛機比較方便.如果是同牌子,同型號, H和A分別不大,只是針對H及A設定方便宜已.
3.大切糕433是什么东西?怎么用?       433應該是一種發射模組的頻率( 433MHz ) 但不能確定是對.因為我沒有用過.
新手莫笑!                                       你都說是新手,那裡會有人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什么是H控?什么功能做什么用的?     H控...(Helicopter) 直升機專用,設定直升機比較方便.
2.什么是A控?什 ...

H不是heli的飞控。
H控是指的某宝上有卖的FPV飞控,带有自动返航的那种,加一些功能模块可以组无人机玩。。。
A2是DJI出的多轴飞控
切糕433简单来说就是遥控器上的无线电模组,支持PPM模拟信号输入和2.4G转发器输入两种方式,不过前段时间它老板和坛友有些扯皮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了解了,不过说法有些乱,但是我了解了很多,尤其7楼写的比较详细,不过最好能再扩展下写个有关这方面的扫盲贴就更好了,比如里面的OSD什么的,具体的模块组合及功能是怎和实现的,有助于后来人的成长.谢谢!

网友:
新手不会笑你的!

网友:
哈哈。DJI的h和A控。去他们网站看下说明书。有详细的解说。

网友:
7楼解释了!!

网友:
433  因为是一个新疆人开发的 所以都喊他切糕433

433MHZ是我们国家的免申请段发射接收频率, 跟2.4G 一样 只是频段

网友C:
我想成长,我要学习。

网友D:
A控是ARKBIRD,
H控是heuyck,两者都是固定翼飞控。以前不相上下,现在貌似一边倒。哪个好就不做评论了。自己搜吧
433切糕是一种增程设备。以后飞超视距飞行用的,能飞十几公里
作为新手你这些都用不上,老老实实用模拟器吧。哈哈

网友E:
我是纯度为100的新手,,求教各位大侠。。从头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