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就失控往左面侧翻是什么原因、感觉遥控没有作用了 是飞控还是遥控的问题?

楼主(2013-11-01):
瞬间就失控往左面侧翻是什么原因、感觉遥控没有作用了 是飞控还是遥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失速

以为是固定翼了

网友:
很可能是射桨或堵转!

网友B:
起飞翻还是飞行中翻要说清楚

楼主:
飞行中翻飞行中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飞翻还是飞行中翻要说清楚

我的起飞翻。有视频 帮忙看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8496&pid=11065245&page=1&extra=#pid11065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