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推问题

楼主(2013-11-01):
为什么加大油门时尾推会向尾波箱那边跑,大油门时慢慢的就紧贴尾波箱了。请教各位大侠这是锁尾
舵机
问题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自己顶

楼主:
别沉啊,期待大侠解密

网友A:
三轴陀螺自动修正的结果,要对抗主旋翼大油门后反扭力增大的问题,正常的。

网友B:
就重新设置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C:
增加尾桨螺距用于抵消大桨的反扭力,这是陀螺仪必须要干的!

网友D:
打醬油的走過必幫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