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共震排除 求教

楼主(2013-11-01):
我450尾桨拆了 推油门模尾管  油门50的时候有个共震点 过了55油门 就没了  是尾中联和尾轴的问题吗

网友:
沙发  楼下回答

网友A:
很简单,拆掉尾中联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拆掉尾中联在看。

没拆尾中联 我把尾旋翼总成都拆了 哦对了 尾管也拆了 只有机身 根本不震,把尾管和尾旋翼总成装上后很震,是您说的尾中联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拆尾中联 我把尾旋翼总成都拆了 哦对了 尾管也拆了 只有机身 根本不震,把尾管和尾旋翼总成装上后很震, ...

之所以要你拆尾中联是因为很可能是尾轴也有问题,或者尾轴轴承虚位过大。你可以看看尾轴转起来是否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所以要你拆尾中联是因为很可能是尾轴也有问题,或者尾轴轴承虚位过大。你可以看看尾轴转起来是否同心。 ...

同心 尾轴应该没问题 保守起见 我把尾轴换了尾中联换了 是不是就应该消除震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心 尾轴应该没问题 保守起见 我把尾轴换了尾中联换了 是不是就应该消除震动了?

如果说新的配件本身精度没问题的话那最起码这一块震动是可以消除了。但是很多新的配件一来就有问题。。。

另外这块振动消除之后还要看看尾桨是否配平、有无双桨,有时候尾桨也会导致很大的震动。

网友B:
可能是传动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传动轴

我的传动轴是不直  应该是直的吗?

网友:
换配件,一个接着一个换,直到换的不震。

网友:
如果主轴和尾轴不弯的话,不是电机就是齿轮的事要么就是传动轴,全拆了,看看对转齿转起来卡不卡,大齿卡不卡,尾传动轴是否弯曲,轴承是否安在尾轴中间前1CM左右,如果飞机噪音很大的话问题多出在齿轮,看看对转齿是否用的是2个厂家的

网友:
尾巴全部拆光,装一件试一次,最蠢和最有效的方法,尾桨夹和尾桨也要做动静平衡!轴传震动本来就比皮传要大很多,我的皮传调到最好,悬停震动K8显示35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传动轴是不直  应该是直的吗?

应该是笔直的,还有一个问题,传动轴转速近10000转/分,如果重心不在轴心线上,哪怕一点点的误差,都还造成传动轴的强烈振动,这个震动随机通过轴承传递给尾管,尾管和尾桨共同消化了这个震动,但这是机子技术状态好的前提下。随着零件老化、传动轴机械疲劳,强度降低,自身抵消高速旋转产生震动的能力也下降,然后传递给尾管的震动进一步加大,这个时候就需要换零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