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三分钟修三个小时,新手切3D秒炸系列故事片.

楼主(2013-11-01):
入魔之路坎坷曲折,9月开始攒鸡,10月初装,后又折腾半个多月,前几天首飞,没敢开3D,因为3D的螺距和油门还没设置好,一直潜水学习,今天艳阳高照,和风拂面,草场上到处是妹子,汉子嘻嘻玩乐,冲好电哥就直奔草场,下午2点半,开控。。。。。插电。。。。。嘀嘀嘀嘀嘀嘀,熟悉的6下声音,抖抖两下,报告机长,可以起飞
。。。。。。
。。。。。。
由于还不太熟悉刚装好的飞机,普通模式悬停了两块电的时间(模拟器里面已经可以四面悬停,普通航线)
最后一块电,琢磨着开3D悬停试试(今天中午调整的3D油门和螺距曲线)
3!!!
2!!!
1!!!
我右手(罪恶的右手!!!)拨动了3D开关
。。。
瞬间飞机就像失去动力一样忘地上栽!
我立马拉油门,终于在飞机触地的时候拉了起来,可惜尾桨扫地了,飞机开始自旋而且由于不熟悉3D油门,油门拉的过高,飞机一下飞上天,我又本能的把油门拉下来(罪恶的左手!!!)
飞机直接冲下来,砸在草地上。。。。
接下来就是3个小时的修理时间留给了我

网友A:
没图你说个JB

网友:
3D就是:一上一下,事情解决。

楼主:
首飞照片,后面是炸鸡图

楼主:
舵机连杆直接飞来不见了

楼主:
尾轴也炸弯

楼主:
其他都没弯,就横轴弯了,怎么这么软。。。

楼主:
又不是蛋糕,给电机吃了一口

网友B:
拉油门  第一次听这么个说法  我们都说推油门的

楼主:
又一扫齿

楼主:
飞机配置是kst215,ds525m,花牌6s电机,花牌6s 1200电池,k8陀螺仪
贴上螺距和油门曲线,求大牛指教调校,
目前的情况是普通模式悬停有点上下飘,悬停点不是很准
3D模式动作太大,找不到悬停点
所有的舵机大小动作设置是一条斜直线
斜盘舵角设置是50%
尾舵机舵角50%
油门,螺距舵角100%
用的sab 325碳纤b桨
还有个问题就是悬停的时候大力拉油门,尾巴有点跟不上,先左偏,然后回中,应该怎么调节呐?

网友C:
楼主首飞就要3D。。。一整就整6S,佩服,可塑之才,另外楼主机子布线很骚啊,配置可以嘛,尚鉴定为土豪。头像更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油门  第一次听这么个说法  我们都说推油门的

新手不专业

网友:
便宜的东西软点可以保护贵重点的东西.

楼主:
真机比模拟器灵活,动力大太多了,模拟器里面做个钟摆都费力
求大牛指导螺距曲线啊!!!
调教成悬停切3D不掉高度,3D悬停比较稳,悬停点比较好找的那种曲线。
谢过

楼主:
3个小时以后飞机修复完毕,明天继续上路走你
求油门和螺距曲线啊!!!
求求求

网友D:
普通模式悬停螺距点稍微低一些
这样切三地就不会一下子掉高度太多

不过你normal 和3d的螺距曲线都准么

网友:
楼主牛人,我飞了快一年了就切过2次3d,第一次倒飞炸了,第二次成功了。

网友:
炸的有前途

网友:
没图你说个JB
你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模式悬停螺距点稍微低一些
这样切三地就不会一下子掉高度太多

请问您有450么?有的话能不能贴一张曲线图参考下。
普通模式调教还是挺准的,可以脱控3-5秒
现在基本是在50%多一点点附近悬停,切3D的时候螺距下降,电机转速上升,怎么调才能让两者的作用效果正好达到升力基本保持不变捏?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机比模拟器灵活,动力大太多了,模拟器里面做个钟摆都费力
求大牛指导螺距曲线啊!!!
调教成悬停切3D ...

你用什么模拟器,选的什么机型?我怎么脚的我做钟摆很容易呢?而且真机应该是比模拟器更稳的。哦对了,你设置了d/r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首飞就要3D。。。一整就整6S,佩服,可塑之才,另外楼主机子布线很骚啊,配置可以嘛,尚鉴定为土豪。头 ...

其实是朋友推荐的,之前的模拟器也练了很长时间了,就是没有真机经验。。。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有450么?有的话能不能贴一张曲线图参考下。
普通模式调教还是挺准的,可以脱控3-5秒
现在基本是 ...

设3段开关吧,用中间那段过度下会好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有450么?有的话能不能贴一张曲线图参考下。
普通模式调教还是挺准的,可以脱控3-5秒
现在基本是 ...

切三地一定会 掉电高度的,但是像你说的“瞬间飞机就像失去动力一样忘地上栽!” 有点夸张 3D的0螺距是在遥杆中间位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什么模拟器,选的什么机型?我怎么脚的我做钟摆很容易呢?而且真机应该是比模拟器更稳的。哦对了,你 ...

用的G4飞的600级别3D直升机有副翼,模拟器反而更飘,无副翼太稳了,舵杆回中就不会左右自然倾斜之类的乱动

但是动力感觉不足,顺带求怎么调整模拟器飞机参数来逼近自己的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三地一定会 掉电高度的,但是像你说的“瞬间飞机就像失去动力一样忘地上栽!” 有点卡张 3 ...

恩,上面的图3D螺距就是一条斜直线,应该怎么设置呐?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上面的图3D螺距就是一条斜直线,应该怎么设置呐?

线是没错,但是你的确保在摇杆中位的时候螺距是0,关键是在量上面我怀疑你一下拍到地上是因为摇杆中位的时候 螺距就是负的
要么就是因为第一次切3D不适应,感觉被夸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是朋友推荐的,之前的模拟器也练了很长时间了,就是没有真机经验。。。见笑了

那朋友没吭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你说个JB

你道出了我的心声,谢谢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G4飞的600级别3D直升机有副翼,模拟器反而更飘,无副翼太稳了,舵杆回中就不会左右自然倾斜之类的乱动 ...

理论上说无副翼和有副翼的手感没有你说的那么大的差别。但是也不排除机型的问题。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手法,我在G6当中试飞了几款600有副翼感觉还是挺稳的。LZ还是应该多改进手法。

网友:
楼主真土毫,都用上PRO了,我还SPORT呢,还用着银燕十多块的舵机,不过今天总算倒飞了,虽然倒过去得马上倒过来,倒飞不稳。但也总算没炸机,过到倒飞的瘾了。

网友:
不错楼主也长姿势了,另外油门是推和收。。。

网友:
明显螺距问题哇···   我NOR和IDL的螺距是一样的··   只是3D后油门%80定速  然后慢翻~~

网友F:
如果楼主怕麻烦又搞不清楚的话,我给你螺距和油门的建议。
所有的螺距曲线0~100一条直线。普通油门1点70,中点60,5点70。ido1,100,85,100。如果要ido2,100一条线。

这样很方便,来回切ido也不会忽高忽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楼主怕麻烦又搞不清楚的话,我给你螺距和油门的建议。
所有的螺距曲线0~100一条直线。普通油门1点70, ...

普通模式,油门设置有问题

网友:
人家发贴,你不爱看可以不看,建议管理员把某些无聊的号封了,净化论坛环境!

网友:
我也是用 天地飞9控。飞机歪横轴,扫大齿,怎么说都比坏T头,坏轴承好换吧。

网友:
模擬飛 600 過關 , 不算真的合格, 應改 450 再練,  過關後‘ 再用 250 , 就得手應手!

网友:
哈哈,慢慢来吧

网友:
炸的有点惨烈

楼主:
自顶一下,顺带求成都魔友手把手教学指导,郫县附近最好

网友:
还是找小机来学3D比较靠谱。

没砸到人,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哇!

楼主:
今天修好继续飞了三电悬停

有个问题
b6充电器不太准,只能冲到4.15-4.17每块电池
然后放电的时候我插了一个bb响设置3.70报警
悬停越两分钟就会感觉到动力下降,bb响报警必须降落
电池下来检测基本都还有3.84-3.87之间
再次充电显示冲进370mah左右就报警充满了。
很奇怪不知为什么?
电池是花牌6s 1200 30c
电调收的好盈铂金40a 电调设置是锂电,缓启动,无刹车,中进角
求大牛分析下怎么回事
贴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真机比模拟器灵活,动力大太多了,模拟器里面做个钟摆都费力
求大牛指导螺距曲线啊!!!
调教成悬停切3D ...

普通模式,螺距最低点-10至-20,中点0,最高点100,中点至最高点拉成斜线,油门从第2点开始拉成直线,从60开始,觉得低了的话,再往上设点,油门大小自己感觉,3d模式,螺距最低到最高拉成斜线,油门一条直线,从75开始,普通和3d之间切换,不会掉高。

网友:
普通模式和3D模式的螺距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普通模式,油门设置有问题

除450用ztw电调外,其他都是K的电调,一直用熄火开关,所以普通模式没有用抛物线。这样也没什么不妥,f3c不飞啊。呵呵

网友:
楼主已经很牛了。我从4月飞到现在也就四面悬停加航线。。。唯一的区别就是停的越来越稳,航线越来越大,其他木有~~而且不会修飞机装飞机调飞机。。。

另外看出楼主是美国手。同赞

网友:
lz应该多练习螺距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切三地一定会 掉电高度的,但是像你说的“瞬间飞机就像失去动力一样忘地上栽!” 有点夸张 3 ...

他24L不是说了吗 50%高一点的油门悬停你想想切3D后螺距是多少?斜直线的话螺距可是0度哦 不掉下去就怪了。。他这是普通模式螺距调的太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普通模式,螺距最低点-10至-20,中点0,最高点100,中点至最高点拉成斜线,油门从第2点开始拉成直线,从6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修好继续飞了三电悬停

有个问题

我设置的3.5报警 下地3.7左右 直接充电去 另外我用的B301简易充。充满用万用表测量为12.56V 而且平衡时间超慢早就12.56V了还在平衡。。 单片4.18左右。A6没到上买呢。。不打算用B6

网友H:
在某宝上买的,15块的那种BB响,电压跟万用表测的差得远。
这东西便宜的很多假货,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某宝上买的,15块的那种BB响,电压跟万用表测的差得远。
这东西便宜的很多假货,不准。

我用万用表测量的BB想高了0.2~0.3V好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配置是kst215,ds525m,花牌6s电机,花牌6s 1200电池,k8陀螺仪
贴上螺距和油门曲线,求大牛指教调校 ...

把3D开关设定到3段上面

第一段是普通模式     螺距  -2     5    11  油门 0     65    100
第二段是预备模式     螺距  -11   3    11  油门  90   75    90
第三段标准3D模式   螺距  -11   0    11  油门  100   80    100

保证不会出现你这种情况了,中间多了一个缓冲过程!

网友:
3D么原来正常模式下悬停的桨距突然减小,要马上加油门的。我切3D倒没摔,只是直机给拍到地上,牢牢地被按到地上,一点没事。

网友(2014-04-03):
楼组飞机和我的一样啊,我的在装了,陀螺仪和你的一样有些问题想问你

网友:
3D是毛东西都没搞懂,佩服楼主的胆量。

网友:
可以尝试IDLI1温柔一点作为IDLI2的过渡,不然螺距变化太大真心反应不过来,LZ这个曲线估计50%油门可以悬停,一切3D直接无动力空转,可以尝试把NORM的螺距降低一点,比如65%悬停这样,切3D就不会有太大动作。

网友:
同情楼主一下~~~~~~~

网友:
你的控我看不太明白,你可能使用的是悬停曲线(油门中立5.5度),3D是一条斜线(螺距曲线),然后切换的时候螺距变低了所以造成了你现在这样,你可以把普通模式的悬停曲线(螺距曲线)改成一条斜直线让所有螺距都统一就好了。

网友(2014-05-28):
真机也是飞一小时维护十小时,楼主不用纠结

网友:
楼主就是牛!就像这坛子里的模友说的,还没明白3D是乍回事,就切3D,结果肯定就是炸机,但不炸炸印象能深刻吗。

网友:
心疼这副大桨。其实玻纤桨20块钱一副,比较爆的3D都能OK 啊

网友:
楼主的JJ和我的450一样啊~切3D立马掉高度,我是55%左右悬停油门,你思考普通模式和3D模式之间的规律就知道3D情况下50%可是0螺距···从普通的50%悬停螺距到3D的悬停螺距从正螺距变成0··不掉才怪呢,况且直机这种东西别人的螺距和油门曲线是不能照搬的·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一点一点地提高普通模式的油门曲线同时降低螺距,但是这么做,普通模式的滞空时间会降低,还得习惯普通模式切到3D模式的油门控制,之前我也是跟你一样的原因炸,大桨损失,尾轴损失,尾桨损失,尾管损失~感觉比你损失大点~练熟了随你切3D·不会炸鸡~

网友:
这就是双螺距曲线,油门到中间就能悬停的后遗症。
也不知道开始是谁教的。悬停的螺距曲线非要油门在中间就能飞起来。用这个也不是不行,除非一辈子就飞悬停航线。

还有上面一位仁兄说切3D一定会掉高度。
你试试下面这个螺距曲线看看是不是还掉高度

航线螺距曲线                     3d螺距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