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208电机改绕问题

楼主(2013-11-01):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9zoC_XOXdH_lHrHLxRYXmT--Ma2l-nB47HDljrp79B7WQkTqZC8F_37C6hBwiKzh6P-Xkdt2jwFDfP2xYI58dIsrIavAnb12JJ7x7IChXZK  这个里面的  什么
14n12P是什么意思啊    2208应该怎样绕    我单线绕了20匝转的很慢啊         具体绕线方法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
14n12p代表电机是14槽12个磁极。你用多大的线径?绕的圈数越多电机扭矩越大,转速越慢。你试着3股或者4股绕14-10圈,这样可以提高k值。网上找找2208的绕线数据,参考着绕,算算数据里面一个槽总的线圈面积,再除以你的股数和线径,就可以得出相应k值所要绕的圈数

网友A:
kv1100   0.21*6/8圈      kv2600    0.21*10/5圈      这是xxd2208上的,查了这些资料给你参考,kv1100的单槽线圈横截面总面积0.21x6x8,得出数据除以你的线径,除以股数,就得出此k值的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1100   0.21*6/8圈      kv2600    0.21*10/5圈   &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