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baller大神 你在哪啊

楼主(2013-11-01):
刚入了个V2  按照你那篇14Sg的帖子做  做到调整567通道的时候  调参软件就报错  后来就一直报遥控器错误  请问遥控器所有数据归零怎么做啊?
还有 7008接收机接飞控对应的怎么插啊 Dji教学视频和你说的不一样  我现在是1234对应AETR     5对应X1  6对应X2    S.Bus2对应U  这样插对吗  ,在线等啊!!!

网友A:
沙发做一个,可以参考泡泡老师的教学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做一个,可以参考泡泡老师的教学嘛

求链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链接

,。,。泡泡的视频教学的遥控器不是14GS哦,。等等吧,按理来说大疆官网的接线应该是正确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60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的视频教学的遥控器不是14GS哦,。等等吧,按理来说大疆官网的接线应该是正确的
http://bbs ...

嗯 看看先  谢谢

网友B:
我是
Caballer大神的助手,我来给你回答一下。

首先 ,V2 和 7008SB(简称SB) ,只需要插一根即可,记住,ONLY ONE即可. 那就是SB的SUB.2 插入的V2的X2通道。那样你的基本通道就已经连接了! 当然,如果你不用SB的SUB.2插入V2的X2,也可以一条条连,但不推荐,SB的好处就是简单。
其次,如果你是14SG遥控器,那么在(SB的SUB.2插入V2的X2)连接的情况下,14SG的9 通道其实是对应的是SB的第一通道,10通道是SB的第二通道。以此类推

如果实现某些其他功能,比如云台的俯仰,那么如果你的SB接了云台的第三(就是数字3)那么其实你接的是11通道。那么就在14SG里设置11的通道,指定一个按钮来事先俯仰功能。

当然, 我不是Caballer大神的助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
Caballer大神的助手,我来给你回答一下。

只插一条线么?  其它通道都不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插一条线么?  其它通道都不插?

SB 与 V2 只插一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