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配置清单

楼主(2013-11-01):
潜水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出手。飞控种类多,电机种类多,看了头大。实在是理不出一种配置,请各位大神给个指点?先在此谢了!
要求:主要是余业简单航拍+FPV。负载可以挂山狗或是卡片机。总体价不超3K。

网友A:
naza 阉割  4822 690kv 1238  铂金30a  fy650     (不包含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aza 阉割  4822 690kv 1238  铂金30a  fy650     (不包含控)

和我的配置一样……一模一样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GPS用什么好呢?图传5.8G 用什么牌子好?多少mW?还有狗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za 阉割  4822 690kv 1238  铂金30a  fy650     (不包含控)

naza 阉割    什么情况?

楼主:
顶起来,座等高手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配置一样……一模一样

一套下来多少米?

网友D:
阉割是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阉割是哪种?

就是没有GPS,只有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GPS,只有飞控

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套下来多少米?

全套3100,不含遥控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GPS用什么好呢?图传5.8G 用什么牌子好?多少mW?还有狗架?

构架……有米上DJI,没米上飞越,但是我的飞越最近抖得厉害,不知道什么原因。想折腾的就上毛子的,稍微便宜一点,但是需要自己调
图传嘛……水太深,我用着叫什么柏通,号称600mw,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构架……有米上DJI,没米上飞越,但是我的飞越最近抖得厉害,不知道什么原因。想折腾的就上毛子的,稍微便 ...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za 阉割  4822 690kv 1238  铂金30a  fy650     (不包含控)

4822 690kv 1238  铂金30a          大于1200
naza 阉割                                   999
fy650                                       680
仿1238桨                                   40
以上就已经过3000了

还没有图传,电池,云台,控,起飞要5000了

用2216玩玩就行了

楼主:
一样一样的配.

网友(2013-12-10):
dys4215 650kv +dys40A电调+ATG玻纤650折叠机架    1100
naza lite gps套装        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