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 问题

楼主(2013-11-01):
通电后 红灯跟绿灯一起亮  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是电压不够吗?

网友A:
可能。有些驱动器有最低电压限制的。具体的得看各自的说明文档

网友:
部分的,可能绿色的是零位指示,红色的是电源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些驱动器有最低电压限制的。具体的得看各自的说明文档

正常是绿色亮  怎么二个一起亮啊

网友B:
什么型号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驱动

2ma860h  是什么问题会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