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启动不同步

楼主(2013-11-01):
新装八轴'掰杆有一个电机启动卡'推点油门就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不会影响飞行'
油门行程都设置过'该电机直接接接收机也是启动卡
不知电机还是电调问题

网友A:
排除一下,把电机和电调分别换一个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一下,把电机和电调分别换一个轴试一下

直接接接收机启动也卡'行程都设置了'进角啥的都是默认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接接收机启动也卡'行程都设置了'进角啥的都是默认

這種狀況我遇過,一次是電調壞了、另一次是電機
先做交叉比對測試,確定後果斷換了吧!
您是八軸斷槳保護可能沒事,我的是四軸直接自由落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狀況我遇過,一次是電調壞了、另一次是電機
先做交叉比對測試,確定後果斷換了吧!
您是八軸 ...

谢谢'看来得买一套电机电调了

网友:
换吧,炸了损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