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频率怎样看?

楼主(2013-11-01):
MB要选舵机频率,在哪里看舵机的频率?

网友A:
好的舵要都有标注,不标注的都是低频率舵机。如果你用的是KTS舵机,那这种舵机是333HZ的。如果是恒吉933,这种舵机是200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舵要都有标注,不标注的都是低频率舵机。如果你用的是KTS舵机,那这种舵机是333HZ的。如果是恒吉93 ...

我是泰世的GS511和GS51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泰世的GS511和GS518

这个你只有去问商家或厂家了,不敢标识工作频率的一航情况下都不是好舵机,我的原则不标识频率的一律不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只有去问商家或厂家了,不敢标识工作频率的一航情况下都不是好舵机,我的原则不标识频率的一律不买 ...

前辈,恒吉933舵机怎样呢。一般450够用吗?

网友:
看gaui官网上面有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恒吉933舵机怎样呢。一般450够用吗?

933舵机是450专用舵机,特别是新版933工作很稳定,使用寿命也很好是一款不错的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