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天7设置三角翼混控后怎么设置曲线

楼主(2013-11-02):
貌似打开三角翼混控后,之前设置的舵量曲线就没有用了,大家是不是这样??混控开后怎么设置曲线啊??

另外,开了混控后,也没法单独调整方向舵的舵量大小了,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回复晚了
可以在【三角翼混控】功能内设置,1.2通道的总行程调整百分比
混控开启后在【舵角设置】中 ...

你好,感谢回复。

“可以在【三角翼混控】功能内设置,1.2通道的总行程调整百分比”

这个调整试过了,可以调节舵量的。

“混控开启后在【舵角设置】中调整的单个通道的总行程会同步到混控摇杆中去  ”

这个和第一种调整有什么区别?

“混控开启后在【大小动作设置】的舵量曲线是会同步到混控摇杆中去      ”

这个我调整过,但是没有同步到混控中去,求解,关键是这个问题。

网友:
您好
可以在【三角翼混控】功能内设置,1.2通道的总行程调整百分比     只在开启此功能舵量是这您需要的
混控开启后在【舵角设置】中调整的单个通道的总行程会同步到混控摇杆中去   未开启混控通道舵量是您需要的

混控开启后在【大小动作设置】的舵量曲线是会同步到混控摇杆中去
这个我调整过,但是没有同步到混控中去,求解,关键是这个问题。
【大小动作设置】中可以调整的为副翼、升降、方向,而混控要以副翼、升降、方向为主才能同步。
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技术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