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达一个电机不转,什么问题?

楼主(2013-11-02):
一个
电机
突然不动,用1。5v的
电池
测可以转,板上的5个mos管待机时测都是有电压的。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没看懂,手转动有没有卡滞感,如果桨朝下摔过那估计电机变形了,我的这么换了两个了

网友:
同上 如果有卡滞感是电机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凹进去了

网友B:
金星达因为飞控中的BUG,在电池的尾声直接掉下,而又没有橡胶脚钉,特别容易摔坏电机。但最新版这个BUG似乎没有了:我的第三驾金星达电池末段是缓降而不是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