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le 5.5 爽飞+炸机=郁闷 !!!

楼主(2013-11-02):
飞的时候就爽 炸的时候就不爽了 新机才第5个起落 正在飞十字摆  突然间没动力了 下来电调热死了  估计是电调保护了   结果就。。。

最可惜的是 连电池也炸坏了

网友:
多高呀?这么严重

网友:
这个得重新买空机了吧

网友:
估计是5.5第一炸,安慰!希望尽快查明炸机原因。

网友:
高度不低啊!

网友:
基本上都坏了,,炸的挺重的
多高炸下的呀?

网友:
哎!最担心的就是炸机啊!

网友:
炸的挺重的

网友:
慰问一个。

网友:
这次损失惨重啊

网友A:
现在的直升机设计有好高鹜远之势,大幅度的减少大齿轮的齿数,至使主桨的转数比以前增加了大约40%。这样会大幅的增加电机的功率,由此而引发的电调工作电流增加及电池容量增大。这一系列变化使直机的重量增大,反过来又会加重电气系统的负担,所以说还要选择更大的电调来适应这样的变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哪,适度杀车选用大速比齿轮,小功率电机,这样才能改善直升机电气系统的负担。如果不愿意这样做,就要增加电机电调的散热机构了,这又会加大直升机的重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直升机设计有好高鹜远之势,大幅度的减少大齿轮的齿数,至使主桨的转数比以前增加了大约40%。这样会大 ...

老人家。这是二级传动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人家。这是二级传动结构。

我知道,那它的总速比也不会大于10:1。

楼主:
其实发个贴只是和大家分享下心得而已   炸机在所难免的  5.5这次大概2 30米炸下来  由于是正落地 当时在飞十字摆 一没动力再一个摆  基本就没什么转速了  只能尽量把机身拉平 自由落体炸下来  没转速了想救也救不了所以下半部分比较伤  尾管部分一点事都没有  尾撑断了点  冲击力把侧板给炸裂了  脚架部分报废  侧板   头罩一点事都没有   最大的损失莫过于电池    其它都是小问题  原因是电调设置失误造成  保护模式应该设定为稍微截至而不是直接截止

网友:
炸的真惨了

网友:
这个貌似损失惨重哦

网友:
真惨啊,慰问一下。

网友:
尾管,旋翼头撒都没事就是脚架跟侧板断了把,看着这个侧板设计不是很扎实呀

网友:
固朗的东西我买过,东西很差人很好,这就是我的感受。

网友:
无动力下来都能这样,机身结构有待加强

网友:
机身的结构有待加强啊,不过我看到了所谓的神控哦。。

网友:
固朗飞机还挺贵的,配件贵的简直比的上亚拓

网友:
楼主电机电调用的啥?

网友:
默哀半拉点

网友:
路过,安慰一下喽

网友:
北 京慰问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直升机设计有好高鹜远之势,大幅度的减少大齿轮的齿数,至使主桨的转数比以前增加了大约40%。这样会大 ...

学习了。!高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高手啊

正常600级大齿是170T、500级大齿是162T、450级150T,现在的600级大齿改成112T,比新款450大齿121T还少。这样做直机是暴力了,但需要更大的电源支持,当然也要更大的电调技持。也是因为惯性的原因,电池、电调没改多大,造成留空时间短或电调发热过大。这些航模厂家可能也忘了还有F3C呢,这些机型是不需要过分暴力的,要的是良好的性能与合理的飞行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600级大齿是170T、500级大齿是162T、450级150T,现在的600级大齿改成112T,比新款450大齿121T还少。这 ...

厂家是迎合消费者的,消费者自身的问题占了很大的因素,因为国人的“个性”消费心理逼着厂家走上这个邪路的,也不能完全怪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600级大齿是170T、500级大齿是162T、450级150T,现在的600级大齿改成112T,比新款450大齿121T还少。这 ...

这位老师儿,有一种参数叫做模数,不要老盯着齿数好不
另外,是先有了更强大的动力系统,更强的材料,然后才有更新更适应现时流行飞法的机体设计,只有市场广泛认可的东西,才能成为主流。
飞起来软趴趴的飞机,是不会有人喜欢的,现在如此,从前更是如此。
另外F3C跟F3N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明显,3C机自然有3C机的搞法,拿3D机套3C的标准并不合适。

网友:
熄火降落一下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600级大齿是170T、500级大齿是162T、450级150T,现在的600级大齿改成112T,比新款450大齿121T还少。这 ...

现在都是在改斜齿,大齿齿数少了,马达齿齿数也少了,并不足以说明传动比剧变。而且现在电机kv值较低,理应用较小的传动比

网友:
这炸的也太严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正常600级大齿是170T、500级大齿是162T、450级150T,现在的600级大齿改成112T,比新款450大齿121T还少。这 ...

我怎么觉得这是因为电调和电池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呢? 这本来就是3D机,您扯什么3C呢.
想飞3D,好电池和电调是必须,现在是21世纪了,老人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觉得这是因为电调和电池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呢? 这本来就是3D机,您扯什么3C呢.
想飞3D,好电池和电调 ...

真要是电池与电调技术发展了也就不说这些了,锂电池的体积容量比(或重量容量比)一点没变,电调还是场效应管,性能与以前也是一样的。要说变化有一点,那就是电池的C数比以前大了,这只能是实现短时间的大电流,牺牲的是留空时间。追求暴力飞行我们不反对,在基本条件没有跟上去时去跟风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要是电池与电调技术发展了也就不说这些了,锂电池的体积容量比(或重量容量比)一点没变,电调还是场效 ...

不是吧………………
原来在您看来,只要原理没变,工艺的进步都不算进步了……好吧,计算机的数学原理也基本没变,看来计算机这几年也没发展啦

您是否知道要想提高C数,对锂聚合物基本上要有代的提升才可。场效应管原理是没变,但对半导体工艺的提高,纯度提高了,这些都不算是进步吗

网友:
看来已经变成技术交流贴了

网友:
单向的强度才是核心问题,大家应该关注这个。。。。单向强大了,皮带强度不够,一样不耐用。。。。

网友:
冷兄,我是机车,你的5.5用的天蝎星4020-1100KV还是4025-1100KV,加QQ28843208聊下

网友:
飞得太猛了吧,炸的给力

网友:
炸惨了,慰问慰问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陀螺仪???线是怎么布的,我刚买了一个空机,参考下呀

网友:
修好了,继续爽!

网友:
太惨啦,慰问。

网友:
头罩要开孔散热才行,这个配置不会是保护的状态的,空气流动起来就会散热了。

网友:
默哀,修好再战!!!

网友(2014-11-17):
难道lz是6s的动力,配80hv的电调?这个配置不是很合理吧,还不如低压的90a,或者好盈v3了

网友:
这个侧板结构貌似必然如此

网友:
一看楼主的控,就知道。炸鸡无所谓,你们太认真了。娱乐,娱乐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
哇哇  重新买侧板啊  伤不起

网友:
同情冷兄

网友:
空难损失有点惨,慰问一下。。

网友:
炸机问题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想知后续情况请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