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半天,还是不知UBEC如何接飞控!!

楼主(2013-11-02):
我的是三轴,原来我一直用电调给飞控供电,尾臂有舵机,又是管内走线,所以尾臂的电调直接给舵机供电了,没进飞控,只甩了一根信号线进飞控,这样尾臂用数字舵机时,尾臂电调相当烫,改用模拟舵机,可以用,正常,但又想用数字舵机,于是想试试用UBEC来供电。

原来四轴时,我是四个电调全部正常接入飞控,这样是四个电调给供电,改成三轴后尾臂电调供电甩给舵机了,所以就成了两个电调给飞控供电。

现在改用UBEC,就不用电调供电了,电池进UBEC,然后进飞控,随便找个正负极的地方插上。
但电调的黑红白三线与飞控如何连我就不太明白了,按我的想法,红黑线应该可以剪掉,只进白色信号线就行,但网上有说这样不对,信号线也需要回路,那是不是要把信号线和地线都进飞控呢,只剪掉红线???????我原来三轴尾臂就是只有信号线进的飞控,难道是不对的???现在飞着也正常呀

网友:
同问 ,原来用天行者20a也是电调的那黑红白3根线供飞控,然后飞控供接收机。现在换动力了铂金30a说是不带bec,但看图片电调上还是有黑红白那一组线呢?

楼主:
我的关键问题是电调的黑红白三线中除了信号线,地线用不用进飞控的问题!!!红线是只定不用了,又不用它给飞控供电……。关键是黑线进不进飞控

网友:
实验证明只接信号线就行了

网友:
实验证明只接信号线就行了………………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如果你的UBEC是用同一块电池供电的(和电机用的同一电池),只接信号线可以了,因为电调的地线与UBEC的地线已经在电池端共地了!

如果你的UBEC是另外的电池单独供电的,那么是需要将信号线的地线放到飞控上的,以实现共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关键问题是电调的黑红白三线中除了信号线,地线用不用进飞控的问题!!!红线是只定不用了,又不用它给 ...

地线一定要接。
但是你的电调和电池的负极是连在一起的。BEC的负极的输出输出其实是一根线,连在一起的。

所以所有的电调接不接负极先到飞控已经不重要了,反正在电池上也要接负极的。

所以黑线不接也能用,但是我建议接上。也就是电调只断开红线,其他两个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