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算力效,飞行时间等,我科普一下

楼主(2013-11-02):
力效(g/w)就是总起飞重量(g)除 起飞功率(w)

举例:
有一架飞机,总起飞重量是8KG,也就是8000G,悬停电流是40A,电池用6S,也就是22.2V,八轴,力效就是8000除22.2乘40=9
这飞机力效就算可以了。
这个8000G就是拉力,而9就是力效了,单轴拉力就是8000/8轴=1000G,选用半油拉力1000克左右,例如4014级别的电机就够了。单电机电流就是40A/8=5A,用30A的电调足够

这架飞机如果用6S10000电池,大概可以飞的时间是
10000MAH = 10AHX0.8(电池余电20%)=8AH(飞行消耗电量)
飞行时间=8AH/40A=1/5小时=约12分钟

反之,若知道飞行时间,消耗电量等,也可以算出飞机总电流,飞机力效等参数

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A:
关键的参数悬停电流你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B:
最喜欢这种技术贴。
貌似有一种微型电流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参数悬停电流你是怎么得到的?

电池容量你知道吧?悬停时间你知道吧?降落前电压你应该也可以知道吧?

非常容易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充电器可以看充入电量,就更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喜欢这种技术贴。
貌似有一种微型电流表吧

最简单的就是钳形表,夹在主供电回路上,很容易看到总悬停电流

我一般就是悬停一个起落,掐个表就会大概知道这飞机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参数悬停电流你是怎么得到的?

我在这里是举例,算悬停电流的方法应该是属于初一的知识点了

网友:
我现在的飞机重量级5900g 然后也是10000电脑然后是朗宇4014 1550的桨 飞行时间也是12分钟? 难道我的能耗有浪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容量你知道吧?悬停时间你知道吧?降落前电压你应该也可以知道吧?

非常容易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充 ...

我就是这样算的。
楼主,一般来讲,4、6、8轴浆效有多大差距呢?

网友C:
单电机电流5A,那用12A或20A的电调就够了啊,还轻,为什么要用30A的?

网友:
技术帖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容量你知道吧?悬停时间你知道吧?降落前电压你应该也可以知道吧?

非常容易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充 ...

能否举例说明一下计算公式。

网友:
APM飞控的话,加个电源模块,也可以直接看电流。

网友:
一直这么算的,顶技术贴
续航=电压x容量x力效/重量
所以从理论上论证了高电压,大桨(高力效),大电池是王道

网友D:
6S在没电(每个3.7V)才会是22.2V,而我们起飞时是25.2V,然后电压慢慢降到22.2.楼主算是全程都算22.2,会不会让力效虚高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这里是举例,算悬停电流的方法应该是属于初一的知识点了

悬停电流并不是这么好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6S在没电(每个3.7V)才会是22.2V,而我们起飞时是25.2V,然后电压慢慢降到22.2.楼主算是全程都算22.2,会不 ...

测不准原理在哪里都存在,不然就没有量子科学了

如果你要求100%准确,那你得找上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悬停电流并不是这么好算的。

悬停电流为什么不好算?只要我教方法,我觉得小学三年级的孩子都能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电机电流5A,那用12A或20A的电调就够了啊,还轻,为什么要用30A的?

你的体重75KG,外面卖的小车为什么都能拉几百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举例说明一下计算公式。

小伙伴,你是真不懂还是在考我?如果不懂,那就认真看看我的帖子,如果是考我,

那还是认认真真看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样算的。
楼主,一般来讲,4、6、8轴浆效有多大差距呢?

一是结构重量增加了,再就是风场相互干扰导致桨效下降,具体多少我并没有什么经验

如果这样测试:同样的电机电调,同样的桨,同样的电池,同样的起飞重量,在同一个环境中悬停,你觉得四轴会比八轴悬停时间更长吗?

网友F:
楼主,给我算一下效力吧,我空机重800克,加上一个4000mAh 3S电池,1100克,可以飞10分钟,3.8V降落,B6显示 4000mah电池只充入了2400的电。

这个效力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给我算一下效力吧,我空机重800克,加上一个4000mAh 3S电池,1100克,可以飞10分钟,3.8V降落,B ...

我把计算过程列一下吧,以后可以自己算
2400MAH的电量,10分钟,那飞行电流就是:2.4AH /  1/6=14.4A
飞行功率就是14.4A X 11.1V=160w
力效就是 1100G/160W=6.8G/W
如果是悬停,你的飞机力效属于正常稍偏低
如果是飞暴力,你的飞机力效应该算还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悬停电流为什么不好算?只要我教方法,我觉得小学三年级的孩子都能算

没怀疑你的能力,但也别这么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怀疑你的能力,但也别这么夸张!

就是个小学的混合运算而已,没啥技术含量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是结构重量增加了,再就是风场相互干扰导致桨效下降,具体多少我并没有什么经验

如果这样测试:同样 ...

你这几个同样好像不能成立:同样的电机同样的浆,四、八轴就不会一样的起飞重量吧,四轴的整体要轻的多。
我感觉八轴的载重量增加了,抗风性加强,但结构重量也增加不少,浆效应该小于四轴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6S在没电(每个3.7V)才会是22.2V,而我们起飞时是25.2V,然后电压慢慢降到22.2.楼主算是全程都算22.2,会不 ...

是不是可以找到厂家的电池在不同电流下的压降曲线,再通过积分算出消耗总的功,再除以时间和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几个同样好像不能成立:同样的电机同样的浆,四、八轴就不会一样的起飞重量吧,四轴的整体要轻的多。 ...

要谈效率就得在同样的动力和负载情况下来比较

其实,按照你的理解,谁的效率高已经一目了然了,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可以找到厂家的电池在不同电流下的压降曲线,再通过积分算出消耗总的功,再除以时间和总量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试试我看好你,厂家的曲线能找到,但未必是真的,如果要追求真理,就得自己测曲线

但还是有个问题,你得按照你平时飞行的电流来测曲线,要不也不会很准,大电流的曲线和小电流的曲线肯定不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可以找到厂家的电池在不同电流下的压降曲线,再通过积分算出消耗总的功,再除以时间和总量

实际上,我这种计算方式也就是基于经验的大概算法,定性可以,要定量分析,准确性就打折扣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把计算过程列一下吧,以后可以自己算
2400MAH的电量,10分钟,那飞行电流就是:2.4AH /  1/6=14.4A
飞 ...

我注意到您用电流量乘了个11.1V,这个电压是飞机落地的电压吗?我飞机落地电压是11.4V。

对了,再追求一下,多少的力效,才算是优,多少是偏低?给个参考值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体重75KG,外面卖的小车为什么都能拉几百公斤?

这个比喻…………
那我也可以选择自行车,没必要非选小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注意到您用电流量乘了个11.1V,这个电压是飞机落地的电压吗?我飞机落地电压是11.4V。

对了,再追求 ...

落地的电压不能算,要算落地前的电压。3S电池的标称电压就是11.1V,实际上,聚合物电池可以飞到3.3V,3.5V也是比较安全的电压,这个电压下电池大概还有15~20%左右的电量

按照11.1V算还是基本靠谱的,当然你的情况稍微特殊,但实际计算结果差距也不大,也就是小数点后面的数字稍微有点变化

我个人认为,9以上的力效算比较好,6~9算正常,6以下就比较低了

以上都是我个人意见,不接受较劲,抬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喻…………
那我也可以选择自行车,没必要非选小车啊

抬杠就自己抬吧,我还准备选冰刀当例子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抬杠就自己抬吧,我还准备选冰刀当例子呢

你好,首先你要清楚这不是抬杠,只是在了解其中的理由,可以说是向你请教
我配机的时候就很纠结,到底是用30A的电调还是20A的,毕竟20A比30A轻了不少,如果够用,何乐而不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首先你要清楚这不是抬杠,只是在了解其中的理由,可以说是向你请教
我配机的时候就很纠结,到底是 ...

不是说20A的不能用,一定的余量还是必须的,电子器件工作在临界状态出问题的概率高,我总电流只有16A的四轴还用了40A铂金电调,,按照你的说法就是浪费了,但我飞得心安,每次下来电调几乎都是常温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试试我看好你,厂家的曲线能找到,但未必是真的,如果要追求真理,就得自己测曲 ...

曲线 不一样那倒是   主要现在再做一个   农用撒农药的飞行器  作业过程中 也是小机动漂移 所以当做 悬停算  就是愁不知道  怎么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20A的不能用,一定的余量还是必须的,电子器件工作在临界状态出问题的概率高,我总电流只有16A的四 ...

嗯,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曲线 不一样那倒是   主要现在再做一个   农用撒农药的飞行器  作业过程中 也是小机动漂移 所以当做 悬停 ...

这种情况算出来的基本是靠谱的,误差5%~10%我觉得都能接受了,实际上这个受外来因素影响比较大

原来无风看悬停10分钟,风大的时候也许就只有7分钟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落地的电压不能算,要算落地前的电压。3S电池的标称电压就是11.1V,实际上,聚合物电池可以飞到3.3V,3.5 ...

电池的安全电压      我一直有个问题,为了这个问题,我可纠结了,没少坏过电池。我之前买的2200mAh电池,那时刚入模,不懂事,以为像普通的镍氢电池一样,用到没电自己停再充电是最好的。为了追求用尽最后一滴电,结果你们猜怎么着,我居然飞到了9.9V的电压(3S,每个3.3V),我飞机然后就从天上掉下,虽然不是自由落体,但也是个匀速失态降落(电机依然在转动),落地后常发生翻滚,为此坏了不少桨。自然的,电池过两个星期大肚子,3个星期就坏了。就这样,坏了不少的2200mAh电池。

      随着论坛潜水功的提高,我认识到了锂电的特殊性,不能过放电。但多少V为安全呢,模友们各说不一,保守一点的说3.8V,激进的说放到2.8V都没有问题(玩船模的经常放到2.8V,他们不像飞机,电压不足就飞不起来,他们可以一直开船)。

      后来我买了在众模友中名声不错的格氏ACE电池,3S 4000mAh,自然也比2200贵多了,我也不敢放纵到让飞机自然坠落了。保守起见,我设置了3.8V报警(飞控设置),同时接上了BB响,BB响是3.7V默认值,当BB响报警时(BB响的时候飞控过会也响了),降落下来,又回流到3.80V~ 3.82V了。

      于是我一直在这个保守的“安全电压”下飞行,4000mAh电池,3.8V降落,充电时,B6充电器一般显示充电量为2400-2800,不知道这个数值是否为毫安时单位。尽管我这么保守的飞行,可是我的格式电池也越来越充不进电,买了一个月后,一样3.8V降落,现在只能充入2000-2400的数值电量了。一开始可以飞行15分钟,然后13分钟,然后10分钟。

我看一堆高手大侠们都是3.5V降落,对此我是又想学习又怕弄坏电池,所以请教一下各位大侠,特别是资深老前辈,锂聚电池放电到多少伏为安全,或者推荐一些质量过硬的电池,能长期支持放电到该电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8790&extra=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谈效率就得在同样的动力和负载情况下来比较

其实,按照你的理解,谁的效率高已经一目了然了,不是吗 ...

我在摸索对称双桨的一些事,这种驱动方式很有意思,我想用常规驱动方式做X8、*12、米16来试试,觉得这种方式带来的好处很多,根本不是很多人说的效率低,所以我可能会搭一个测试浆效的小装置,因此对你的话题极为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的安全电压      我一直有个问题,为了这个问题,我可纠结了,没少坏过电池。我之前买的 ...

我定在3.5v为降落点,落地后一般恢复到3.7v以上。
但现在我大多数时间是在城市里飞,一般是飞到差不多的时间就下来,随时监视电压的。留有较大的余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的安全电压      我一直有个问题,为了这个问题,我可纠结了,没少坏过电池。我之前买的 ...

我个人认为3.5V是安全的,越来越充不进去是电池自然衰老而已,记得不要满电或者无电保存,保存电压一般是3.85~3.9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摸索对称双桨的一些事,这种驱动方式很有意思,我想用常规驱动方式做X8、*12、米16来试试,觉得这种方 ...

我最近也一直在关注Y6或者X8,因为我住海边,Y6和X8的稳定性和抗风性是其他方式不能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最近也一直在关注Y6或者X8,因为我住海边,Y6和X8的稳定性和抗风性是其他方式不能比的

最大的优点是便携性,同样的电机和浆,我的H8是平铺8旋翼投影面积的15%,结构简单了,自重就会轻一些,另外这家伙的稳定性太好了,速降更是一绝。我从130米下降,油门几乎为0,降到30米时一推油门立刻定住了。速降过程绝没有平铺4、6、8的摇摇摆摆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的优点是便携性,同样的电机和浆,我的H8是平铺8旋翼投影面积的15%,结构简单了,自重就会轻一些,另 ...

还有这样的好处?

我手里有个鸡肋的折叠四轴,准异形,受一个香港朋友的启发在着手改为X8

改完测试之后再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的优点是便携性,同样的电机和浆,我的H8是平铺8旋翼投影面积的15%,结构简单了,自重就会轻一些,另 ...

觉得三轴六桨模式抗风最好,而且可以用大奖

这种模式最早是美国的DRAGON FLY做的,据说他们的飞控特别,而且上下桨螺距也不一样,下桨螺距稍大

还有,双层桨的距离也非常的有讲究,有近距耦合和远距耦合的讲究,这个有空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这样的好处?

我手里有个鸡肋的折叠四轴,准异形,受一个香港朋友的启发在着手改为X8

你可看我的一些帖子,确实让我爱不释手。
我的感觉,对称双浆的风速强于单桨,下层浆将风速加强很多,根据功率公式,产生的推力和速度是平方的关系,大浆讲究的是排开空气的质量,而双桨讲究的是排开空气的速度。我的H8在水面悬停时,下面的压力圆清晰可见,3米高的地方,下面的圆几乎与飞机的投影面积一样,气流聚而不散。我曾写过一个帖子讲气流的聚合散。
至于浆距、浆型等一些列参数,我准备做一个实验装置,获取准确的数据。
另外问一句,老弟是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看我的一些帖子,确实让我爱不释手。
我的感觉,对称双浆的风速强于单桨,下层浆将风速加强很多,根 ...

不一定是老弟哦,我是60年代中期的

我在深圳

我目前的桨距大概是8CM,上下桨用一样的1238,会试试上层1238,下层1137,下层一定要用刚性好的木桨或者碳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一定是老弟哦,我是60年代中期的

我在深圳

我今年60,当然叫你老弟了。
我的经验是下层浆一定要用碳浆,要高速浆,下层用APC浆时,声音惨不忍睹。我现在是13寸浆,浆距为120mm,浆效为9.1-9.5G/W,还不错啦。我现在是上下用同浆型的,感觉还行。没有数据,只是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年60,当然叫你老弟了。
我的经验是下层浆一定要用碳浆,要高速浆,下层用APC浆时,声音惨不忍睹。我 ...

您这桨效已经超过很多正常布局的8轴了

上下桨的距离真的很重要,近距耦合可以造成双桨的气流无畸变区,实际就是您说的气流加速,如果这样,下桨电机的KV都可以比上层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这桨效已经超过很多正常布局的8轴了

上下桨的距离真的很重要,近距耦合可以造成双桨的气流无畸变区, ...

这要大量的试验,还要仪表的配合,我的感觉,一定能超过平铺8旋翼的,要不卡28怎么那么牛呢。这方面老毛子比老美强。至于浆距,我估计和KV值也有关系,也许低KV的电机到不适合了

网友:
技术贴,好好学,后面就知道怎么办了,知识运用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大量的试验,还要仪表的配合,我的感觉,一定能超过平铺8旋翼的,要不卡28怎么那么牛呢。这方面老毛子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6865&extra=page%3D1

老高,你的想法这个帖子做了,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这哪里是四轴八浆呀,只是四通道八浆,我讲究的是对称双桨的动力方式,句不是这种平铺方式。这种方式和卡28毛都沾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哪里是四轴八浆呀,只是四通道八浆,我讲究的是对称双桨的动力方式,句不是这种平铺方式。这种方式和卡28 ...

这是思路,思路

Y6 X8,我先搞定这个X8吧,哎,工作太忙了

网友H:
如此计算,我四轴力效不足5,需要换电机?怎么看换什么档次的电机好?除了价格方面外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在这里是举例,算悬停电流的方法应该是属于初一的知识点了

明明是初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此计算,我四轴力效不足5,需要换电机?怎么看换什么档次的电机好?除了价格方面外

你把你目前四轴的详细情况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明明是初三。。

我知道明明是初三,但明明他弟弟是初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觉得三轴六桨模式抗风最好,而且可以用大奖

这种模式最早是美国的DRAGON FLY做的,据说他们的飞控特别 ...

并且尺寸也不同。。。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今年60,当然叫你老弟了。
我的经验是下层浆一定要用碳浆,要高速浆,下层用APC浆时,声音惨不忍睹。我 ...

太神的力效了。。。我在做Y6,并且现在在准备把八轴改X8。。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太神的力效了。。。我在做Y6,并且现在在准备把八轴改X8。。

你好好积累些8轴的数据,已便同X8做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好积累些8轴的数据,已便同X8做对比

八轴一直在家落灰,都没有首飞。车装不下,我也懒得弄。
目前18寸桨,最大可以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好积累些8轴的数据,已便同X8做对比

我觉得X8损失的效率通过结构件的减轻得到弥补了

实际效率是不会低于正常八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X8损失的效率通过结构件的减轻得到弥补了

实际效率是不会低于正常八轴的

平铺8轴浆尖距不可能大的,要不就又增加轴距了,无效重量增加。我看s600浆尖距只有2-3cm,所以平铺8旋翼必须承受浆尖干扰的损失。

网友J:
这个算法太草率了。根本不可以这么算的你那个最后的悬停时间还要除以效率50%。,那是悬停的效率,如果是航线就是30%。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算法太草率了。根本不可以这么算的你那个最后的悬停时间还要除以效率50%。,那是悬停的效率,如果是航线 ...

我抛砖引玉,你有好的算法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具体我哪个环节错了,需要乘上效率,也请明示一下,别让我误导大家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把你目前四轴的详细情况说说

我之前算错,我效率6.8,2.5kg四轴,4s5000悬停放电2200,6分钟报警,山寨4006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算错,我效率6.8,2.5kg四轴,4s5000悬停放电2200,6分钟报警,山寨4006电机

这效率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这个算法太草率了。根本不可以这么算的你那个最后的悬停时间还要除以效率50%。,那是悬停的效率,如果是航线 ...

除以50%?那不是乘2了吗?

网友:
好贴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以50%?那不是乘2了吗?

我等他的正确方法呢,我估计他根本就没有认真看我的算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除以50%?那不是乘2了吗?

是的,那个是我目前4轴的算法。如果70%效率,就跟实际数据不同,所以我选择50%效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是的,那个是我目前4轴的算法。如果70%效率,就跟实际数据不同,所以我选择50%效率。

阁下的高论可真看不懂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阁下的高论可真看不懂呀

我是这么算的。 经过多次的测试,这个方法很准。
电池电压 X 容量 / (电机数量 X 每个电机瓦数) X 60 / 2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是这么算的。 经过多次的测试,这个方法很准。
电池电压 X 容量 / (电机数量 X 每个电机瓦数) X 60 /  ...

你是拿电池容量估算的,楼主是做的电流测试,容量估算不太准确,电流测试是最准的,最好用恒压源带负载拖线测。简单点的话看充进去的电量,再乘以电压的平均数,这才准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拿电池容量估算的,楼主是做的电流测试,容量估算不太准确,电流测试是最准的,最好用恒压源带负载拖 ...

就是因为不准才50%的效率,官网写80%。所以就是除以2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但是最终哪个准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这么算的。 经过多次的测试,这个方法很准。
电池电压 X 容量 / (电机数量 X 每个电机瓦数) X 60 /  ...

所以我说你根本就没有认真看我帖子,我用实际消耗电量计算电流,准确度在95%以上,你那种方法只是勉强估计一下

网友(2013-12-19):
空转有力效吗

网友:
很好的帖子,支持.

网友:
楼主的算法是估算,思路是正确的,实际操作起来比较方便。
要计算得准的,让有兴趣的人去算吧。
自己的四轴估算了一下,970g全重,3s2200mah电池,飞11分钟,充2200mah电量,平均电流12A,力效7.3,还可以。

另外,我一般都是飞到3.3V(负荷电压)蜂鸣器响才开始降落(10秒左右,再过20秒就没力了),空载电压3.5-3.6V,充电要充2100mah以上,电池压榨的比较厉害,没有大肚子现象。

网友K:
闲着无聊,最近论坛也冷清......
找几个好帖子顶上去供大家学习!
辛苦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K:
闲着无聊,最近论坛也冷清......
找几个好帖子顶上去供大家学习!
辛苦楼主!

楼上好人,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好人,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好人!辛苦发帖。
好人一生平安,呵呵

网友:
kiki_sdj发表于2013-11-02 08:09:43
关键的参数悬停电流你是怎么得到的?
补充一下测电流的方式方法,可以采用直流钳型表测,现在还有微型功率计,大多数多旋翼都能测,能记录最大电流,最低电压,功率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参数悬停电流你是怎么得到的?

OSD能显示检测电流的话就可以。APM很方便,数传加电压电流计就能看到了

网友L:
仔细看了一下算法,原理倒不难,不过在实际中应该是做为参考,我没有测电流的东西,而且现在是20A电调,所以一直担心电流的问题,看最后步骤,飞行时间=电量/电流  就是公式,Q=IT
我用5100MAH的电池飞,县停是20分钟,报警电压设的是3.5,如果按4000电量算的话,就是12A,三轴,每个轴才是4A,那20A电调不是足够足够的,不知这样分析对不对??!!
力效的话,全重1260克,算平均为11.7电压,12A电流,力效大约是9,单轴拉力要达到420克,半油为840克,我的朗宇2216V 800KV 在11V  1047桨 的拉力为960,理论上应该是够了
,请大伙指点

网友:
但现在基本上是55%油门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仔细看了一下算法,原理倒不难,不过在实际中应该是做为参考,我没有测电流的东西,而且现在是20A电调, ...

算的基本正确
实际,这就是定性的计算,如果要定量,还是比较复杂的,电压的变化曲线得考虑进去

就我这个计算方法而言,可以有90%的精确度,实用应该是足够的

网友L:
我刚才看了一下,已充进去4300MAH电量了,估计也就4500左右,快满了,4500的话,20分钟,那也就是13.5A,总电流才这些,分到三个电调,那20A电调不是足够了!!!是不是没必要换了?
还有个问题,那个力效是啥呢?关键是力效多少是好呀?是9为啥就不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刚才看了一下,已充进去4300MAH电量了,估计也就4500左右,快满了,4500的话,20分钟, ...

9的力效算是比较好的,中等偏上,比较灵敏的飞机一般力效稍差

网友M(2014-05-15):
顶一下,顺便提个问题表表看法。这个主题,是事后算账,都已经做出来了,就是看看做的好不好。力效9怎么样?力效4又怎么样?难道把新电机以及其它当二手卖了再买新的?当初为什么不能算好,首次就买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事先”,比如计划制作一架力效9.2,机架尺寸xxx,重量在XX范围以及其它XXX已知条件,那么电机应该选什么规格和KV,桨尺寸应该选多少,机架尺寸要修正多少。这才最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M:
顶一下,顺便提个问题表表看法。这个主题,是事后算账,都已经做出来了,就是看看做的好不好。力效9怎么样 ...

兄弟的问题有意义,其实是一样的

反推一下就行

例如,你想做一个挂Z15GH3的航拍飞机

用八轴载机,那么你就可以选择机架,如果是买成品的,可以问对方全套多重,如果DIY,那就得自己控制重量在多少千克内

机架和云台的的重量确定了,你就可以大概确定动力,根据你要的续航选择电池

这样不难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兄弟的问题有意义,其实是一样的

反推一下就行

感谢!这个是这样,没错。是要反过来推,正过去算,再反过来推,在正过去验算。不断修正验证。最终确定方案。
我刚做好的那个四轴,就没有这么做,感觉方案是不佳的:4轴,含电池总重1680g(含图传等),4S5500mAh(540g),2216KV1100电机,9047,3.60V报警11分钟,感觉时间太短,力效很低,想改良。还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谢!这个是这样,没错。是要反过来推,正过去算,再反过来推,在正过去验算。不断修正验证。最终确定方 ...

你要改还得告诉人家轴距多少,这样别人才知道你的飞机可以装多大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改还得告诉人家轴距多少,这样别人才知道你的飞机可以装多大桨

哦,抱歉。自制机架,对角轴距410,相邻轴距286。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要改还得告诉人家轴距多少,这样别人才知道你的飞机可以装多大桨

电池应该足量,飞完每个电池可充进去平均47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池应该足量,飞完每个电池可充进去平均4700mAh.

我的感觉不是桨小了,是你的桨大了或者KV太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感觉不是桨小了,是你的桨大了或者KV太高了

你4S电池飞1100KV电机有点猛啊

4S电池飞8寸桨,KV比较合理的也就是8~900,你1100KV飞9寸桨效率当然低了

我4S5000电池飞2KG机架,12寸桨,续航随便就是16分钟

KV610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4S电池飞1100KV电机有点猛啊

4S电池飞8寸桨,KV比较合理的也就是8~900,你1100KV飞9寸桨效率当然低了 ...

哦,问题在这里!这么说电机KV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