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与尾舵机如何调整!

楼主(2013-11-02):
新手刚买一架全球鹰15级六通道遥控金属版油动直升机,飞第趟时炸了。返修(换了浆夹、大浆、主轴、横轴、尾撑头)后出现陀螺仪与尾舵始终不能协调工作。望高手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1-2 10:19):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I5MzY1Nzgw.html

补充内容 (2013-11-3 23:26):
前半箱油可以飞,飞行视频随后发链接。尾舵失控后降落下来,尾舵无反映视频。

补充内容 (2013-11-3 23:27):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MwMTE1MTQw.html

补充内容 (2013-11-4 00:23):
前半箱油的飞行视频,尾舵失控降落.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MwMTM1MDE2.html

网友A:
最好说一下详细配置,陀螺仪和舵机型号,看视频陀螺仪的行程不对,一边已经到底了,舵机在吱吱叫,另外动尾巴的时候陀螺仪好像没反应,检查接线是否正确,特别是感度线接对了吗。

网友B:
没玩过直升机,不懂,呵呵

网友C:
多多看帖找原因,在机子上反复试,总能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说一下详细配置,陀螺仪和舵机型号,看视频陀螺仪的行程不对,一边已经到底了,舵机在吱吱叫,另外动尾 ...

谢谢!陀螺仪GH-351,尾舵机GH-S9650。奇怪的是很不稳定,一会打舵正常到位,一会又不正常。当不正常时,敲尾舵机打舵也能到位。想问题的是,是陀螺仪延时所致还是尾舵本身问题?或者是行程没有调好而死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多看帖找原因,在机子上反复试,总能找到问题。

谢谢!当我认为正常的时候加油飞了一趟,也正常飞了。第二趟就不行了,尾舵不听指挥了。我怀疑是陀螺仪和尾舵机的质量存在问题,但又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能帮我鉴别一下GH-351陀螺仪和GH-S9650尾舵机的质量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直升机,不懂,呵呵

谢谢!捧场。

网友A:
先换个尾舵机测试一下,如果没有多的舵机先用斜盘舵机测试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尾舵机测试一下,如果没有多的舵机先用斜盘舵机测试也可以。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尾舵机测试一下,如果没有多的舵机先用斜盘舵机测试也可以。

你看看视频,帮我诊断一下,

补充内容 (2013-11-4 00:40):
降落下来后,尾舵机无论怎样都没有反映了.

网友D:
振动太大,先把这个解决了再说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振动太大,先把这个解决了再说别的。

如何下手解决啊!望详细指点。以前飞过小电直(九鹰180A)。对这台飞机还不知道如何设置、调试(因看到FS-TH9X刷机的说明书了,想试一下按住EXIT开控,结果控的设置全部被复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何下手解决啊!望详细指点。以前飞过小电直(九鹰180A)。对这台飞机还不知道如何设置、调试(因看到FS ...

先去掉大桨看看振动怎么样,如果振动减轻,那说明大桨或者主旋翼头有问题。如果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则问题出在尾部。可以先去掉尾桨然后观察振动情况,再检查尾中联、尾轴以及尾波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去掉大桨看看振动怎么样,如果振动减轻,那说明大桨或者主旋翼头有问题。如果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则问 ...

非常感谢!我按照你说的试试看.结果出来再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去掉大桨看看振动怎么样,如果振动减轻,那说明大桨或者主旋翼头有问题。如果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则问 ...

看看还有震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看还有震动吗?

这是拆掉大桨和尾桨之后的视频吧?感觉振动不是很明显了,你装上尾桨看看。

网友E:
陀螺被震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陀螺被震失效了

震动大了陀螺仪会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拆掉大桨和尾桨之后的视频吧?感觉振动不是很明显了,你装上尾桨看看。

有尾浆的视频忘记录了。大浆扫过,可能不平衡了。但用手摸有明显的有震动感觉。

网友E:
引用 楼主:
震动大了陀螺仪会失效?

是的,锁尾会变成非锁尾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锁尾会变成非锁尾状态

陀螺仪失效后,输出的修正量也不正确了,同时也会把尾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拆掉大桨和尾桨之后的视频吧?感觉振动不是很明显了,你装上尾桨看看。

这是装上尾浆的视频,帮我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装上尾浆的视频,帮我看看有没有改善。

看起来还不错,不过你没装尾舵?这样测试可不好啊,还是把陀螺仪、尾舵和舵机连杆都装上吧。

有的地方我看不清楚,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垂直尾翼有无虚影,这个也是鉴定震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祝LZ早日爽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锁尾会变成非锁尾状态

头一回听说,我和我的小伙伴被震惊了!

网友F:
不锁尾有两种可能,第一是陀螺仪震死,二是尾舵烧坏了。看了你的那个视频,离地前尾巴左右摆动幅度过大,离地后有金鱼尾症状,这些都是由于震动过大或者跟陀螺和尾舵有着直接的关系,建议先排震,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产生的震动无可避免,但是之前因为大桨扫地引起的一定要更换完全,我的第一架直升机就是它,这款机有个毛病就是即使轻微的炸鸡也会大大影响它的精度。另外有个事情请教LZ,您用的那个TOP的启动器上的电池是多少S的,哪家的,能否给个链接,我看您那样接挺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头一回听说,我和我的小伙伴被震惊了!

很抱歉吓到你,发动机的震动和电机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很抱歉吓到你,发动机的震动和电机是一个级别的。

除非是把陀螺仪震坏,否则震动本身不可能改变陀螺仪的设置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很抱歉吓到你,发动机的震动和电机是一个级别的。

应该说不是一个级别,我的陀螺就被震死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非是把陀螺仪震坏,否则震动本身不可能改变陀螺仪的设置吧?

这个不清楚了,拔电重启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锁尾有两种可能,第一是陀螺仪震死,二是尾舵烧坏了。看了你的那个视频,离地前尾巴左右摆动幅度过大,离 ...

谢谢指导!电池是3S买飞机的时候配送的,不过有单独的电池出售。我给你一个链接吧。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4491658295.22.wEfdjQ&id=159009858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还不错,不过你没装尾舵?这样测试可不好啊,还是把陀螺仪、尾舵和舵机连杆都装上吧。

有的地方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非是把陀螺仪震坏,否则震动本身不可能改变陀螺仪的设置吧?

这个真的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说不是一个级别,我的陀螺就被震死过。

你的也被震死过?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看看视频,帮我诊断一下,

我的和你一样的机型,已经飞了一年多了,很好飞。 也是用的富斯9,你在打开控,接通接收机电后,陀螺仪上面的指示灯在自检后(指示灯要闪几下,自检完了就长亮),锁尾舵机会有一个动作,尾桨会回到事先设置好的那个位置,当自检完后才能启动发动机,接收机电池充一次电,一般飞三箱油,如果再飞,就有可能所以舵机都不被控制,造成炸鸡。你可以加个电量显示器,可以看见有多少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和你一样的机型,已经飞了一年多了,很好飞。 也是用的富斯9,你在打开控,接通接收机电后,陀螺仪上 ...

谢谢!最好把你FS-TH9X的设置详细给我说一下好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最好把你FS-TH9X的设置详细给我说一下好吗?

你有邮箱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有邮箱地址吗

用我的QQ邮箱吧,166128035@QQ.com

网友H:
你把尾舵机的电线 从陀螺仪上 拔下来。插在接收机的一个通道上试试 看 可不可控。没有问题 就是和陀螺仪有关了。
第一步 先确定尾舵机好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把尾舵机的电线 从陀螺仪上 拔下来。插在接收机的一个通道上试试 看 可不可控。没有问题 就是和陀螺仪有关 ...

谢谢!我先试试看.

网友(2015-02-20):
又是一个入全球坑的,楼主全球鹰的未推炸一次就不行了!!劝你换了!!我也是过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