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炸鸡,不容错过,吐槽XG7

楼主(2013-11-02):
早上惨炸,用的是XG7和611B接收机,失控无数次,逢飞必失控,而且经常短距离就失控,感觉JR的控抗干扰能力做得不行。根据测试XG7的遥控距离跟飞梦2.4G差不多。F的10CG2.4G遥控距离要比XG7远出不少,地面测试距离两倍不到一点,天地飞的原装2.4G距离跟10CG差不多。深深感觉JR有点坑,就算是国产飞梦2.4G,虽然也常失控但也只是短暂性失控,JR失控最长时间我飞机滑翔了大半个圈才重新接回信号。不知是不是跟611B接收机有关系。

网友:
同情楼主  我也遇到过xg7失控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A:
其实我一直觉得天地飞的2.4G遥控 除了做工差些 还是不容易失控的
天7 天8S和天9都是比较经典的流行的控 未见太多负面评论

网友:
一直用XG7,好像失控过一次,其他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一直觉得天地飞的2.4G遥控 除了做工差些 还是不容易失控的
天7 天8S和天9都是比较经典的流行的控 未 ...

上次去温州参加2013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看到很多人用的都是天地飞的控,天6天7天8都有人在用,天九好像比较少,而且都是老版的。另外的都是JR和F的控。华科尔的也有几个。北科直升机炸了,虽然他们是天地飞赞助但是用的控不是天地飞,而且好像也不是控的问题,是飞控没调好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太好了,楼主可以换新机咯

网友:
多远失控的呀!!我的JR 还没失控过!

网友:
是不是有干扰源啊!!!

网友:
炸得这么惨啊。。。

网友:
先安慰楼主,再弱弱问楼主主机翼出不??

楼主:
目测距离也就一百米。高度三十米左右。失控时升降舵抖了一下飞机直接垂直俯冲了,到最后都没接回信号,直接挂掉。这控常常在进入降落航线对头降低高度时失控。习惯了,以后再也不用XG7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去温州参加2013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看到很多人用的都是天地飞的控,天6天7天8都有人在用, ...

听起来不错 其实华的D10控 也很有市场的另外呼声很高的就是T8FG了

网友:
头像中的两台 无一次失控  DSM2 我RD921最远1.2KM

网友:
炸的比较惨烈。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情况,升降舵抖舵,机头直接亲吻大地,不管不顾的,哎,现在换了天7,目前还没有出现失控现像。不过抖舵也有可能是舵机问题。

网友:
楼主经常失控还敢飞。

网友B:
楼主用的20几元的山寨接收吧?

网友:
楼主这损失不小啊,电机轴断了,飞机废了,舵机估计也扫了,电池有没有炸飞了啊?损失太大了,就是换个一百多块钱的国产控也不至于这样啊

网友:
换个接收器试试 实在不行只有换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20几元的山寨接收吧?

照片里接收机是611B原厂的,都用XG7了怎么可能用山寨接收呢?另外经常失控还飞是我实在懒得换,哈哈。主要是航模队里新人在飞,飞飞机不注意高度。昨天我用这飞机飞FPV,飞远了失控在空中滚了好久最后还是救回来了,也就掉了一百米左右高度。当时看着屏幕看得我头晕死了。

网友:
我用的天八,没失控过

网友:
机头都成这样了 真的炸的很……

网友:
天九一代,从未有过失控状况。

网友:
又是611B 哎 我上次买了个新的 十米失控 直接退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测距离也就一百米。高度三十米左右。失控时升降舵抖了一下飞机直接垂直俯冲了,到最后都没接回信号,直接 ...

应该是接收问题 rg611只用于短距离,远距离的话用rg631吧,我用631还没失控过

网友:
JRXG7+RG611B 超过50米就90%会失控   我现在611的接收就只用来做电子调试用的!~~~靠谱点 还是要用83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去温州参加2013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看到很多人用的都是天地飞的控,天6天7天8都有人在用, ...

表示今年中航杯上基本清一色的FUTABA和JR,天地飞的貌似只看到了一个天7

网友:
天9从来未失控过,不管直升机还是固定翼

网友:
611b是这样的啦,本来就是短距离的,兰州你的发射机天线有没有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结果发现是我发射机天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