掰杆有一只电机不启动,但推一点油门就启动了,什么问题 ...
掰杆有一只电机不启动,但推一点油门就启动了,什么问题?

楼主(2013-11-02):
每只电调都用电调调试卡看过,设置都一样的,之前也都正常,突然就不启动了。

网友A:
校准电调行程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B:
油门行程吧

网友C:
3楼正解

楼主:
发现用电调卡调过后,油门形成就会变回去。

网友D:
做个电调一分四用遥控器调,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电调一分四用遥控器调,我就是这么干的。
恩,我做的是8合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