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感度的调整

楼主(2013-11-02):
请教:
感度怎么理解?
飞机震动,感度应该调大还是调小?
机架的大小和感度是什么关系?
基本感度和姿态感度分别是什么?

网友:
这个看你的飞行模式,总之感度值越高,反应越快,尤其是油门,我曾经超过推荐值设置的150%,轻推油门,上升太快了,差点没有控制住。
这个建议先按说明书的推荐值设置,自己再逐渐飞行调整

网友A:
感度怎么敏感程度,。就像人的条件反射一样,有的人很迟钝,有点人很敏感,飞机震动过大应该把感度调小,避免震动过大,导致飞控错误的纠正,机架的大小和感度没关系,跟机架的震动大小有关系,基本感度就是默认,出厂时候的感度,姿态感度顾名思义,就是姿态模式下的感度,如有不对,请矫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怎么敏感程度,。就像人的条件反射一样,有的人很迟钝,有点人很敏感,飞机震动过大应该把感度调小,避 ...

大小和感度还是有关系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小和感度还是有关系的吧?

我认为和震动的大小频率,有关

网友B:
  • 簡單的說明基本感度俯仰橫滾航向角垂直這四個關係到多軸的反應靈敏度,感度低了在操控時會有延遲效果,多軸會變的反應遲鈍延遲~太高過於敏感,這也沒有一個正確值完全看個人手感及配置,自己感覺好飛就行了。
  • 姿態感度這個項目就比較重要了,多軸於停旋自穩時都是靠姿態控制,過高容易神經值晃動、過低也會差別在晃動頻率較慢,一般只要調整到能穩定停旋即可,本人是由低感度慢慢往上調整邊調整邊飛,調整到會晃後再往下降10%~15%因該就是最佳值了。

    ‧以上僅供參考!還是需要自己慢慢測試!

网友:

大家需要多关注DJI的官网啊!今天偶然看到官网教你如何调整感度的。
http://www.dji.com/cn/what- does-parameter-gain-mean-c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度怎么敏感程度,。就像人的条件反射一样,有的人很迟钝,有点人很敏感,飞机震动过大应该把感度调小,避 ...

姿态感度的理解是错误的

姿态感度其实就是手感的灵敏度

姿态感度高,就好像反应特别灵敏的人一样,稍微碰它就马上反应了,姿态感度低,你用手指戳他一下才慢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 簡單的說明基本感度俯仰、 橫滾、航向角、垂直這四個關係到多軸的反應靈敏度,感度低了在操控時會有延 ...

  • 1) 基本感度
      俯仰横滚:对于俯仰横滚的基础感度,您在打俯仰横滚杆之后马上松杆,飞行器应该会自动回到悬停状态。如果飞行器在回悬停状态过程中反应很柔软,或者说有较大延迟,那么请慢慢加大基础感度(每次10%-15%)直到松杆的瞬间出现振动的状态。此时再略微降低感度直到正好前述的振动现象消失。此时为合适感度,但飞行器改变姿态的速度变慢,您可按照姿态感度调整方法来调整姿态改变速度。
      航向角:尾舵感度调整和普通锁尾陀螺的调试一样。如果想打杆后反应速度快些就加大感度,慢一些就降低感度。但多旋翼飞行器是靠桨翼旋转产生的反扭力来改变航向角,而反扭力的力度有限,因此过大的感度也不会引起像直升机机尾一样的震荡,而是会导致电机在启动和停止时反应过于强烈,从而影响其他方向的稳定。
    垂直感度:垂直感度是否合适,可以观察:
    1)油门在中位时飞行器是否可以锁定当前高度;
    2)飞行器在飞航线时飞行高度不会大幅变化。您可以先慢慢增加该感度(每次10%)直至出现上下震荡或油门杆反应过于灵敏,然后再减小20%。此时为合适感度。
    2) 姿态感度
      姿态感度决定打杆时姿态响应速度的快慢,感度越大响应越快。增大感度以获得更干脆的姿态响应,放手悬停时候飞行器回平的速度也越快。但感度太大会造成您的控制感受过于僵硬,感度太低会造成您的控制感受过于柔和。

    DJI拷贝过来的
    http://www.dji.com/cn/what-does-parameter-gain-mean-cn/

网友:
    如果有震动的话,应该调低感度,轴距与感度还是有关系的,是正比例关系

网友(2014-04-21):

    要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