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的电机电调通电就转。

楼主(2013-11-02):
请教各位大神,我有xa一套六轴电机电调都是,电机2212kv1000,电调10a。无飞控板,用遥控和接收机试其中一个电机电调,通电后就转,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调模式不对!!!

网友:
XA的10a是高速电调,如果用接收机或者普通电调的信号接到 10a高速电调上就相当于全油门

网友A:
今天插着usb调参的时候,居然发现有时候掰杆可以启动,我的天。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插着usb调参的时候,居然发现有时候掰杆可以启动,我的天。

1.07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7固件?

是的,一开始没注意,发现的时候觉得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7固件?

另外,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当我多次进行“掰杆启动,然后插usb,然后断开usb,再掰杆启动,”这个动作后,过大概十几次后再掰杆就不能启动电机了,只有断电再插电才开业。

网友:
这个 安全第一啊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C:
不祥的预感。。。XA的ultraPWM电调不兼容普通接收机的信号,普通接收机的信号给到XA电调上就是全油门,XA电调只能接XA飞控在正确的电调模式下用,这些以前XA的老用户都知道,电机突转削自己的案例不多。。。但是随着XA逐渐放弃自己的ultraPWM电调,再加上老用户们设备的升级换代,越来越多ultraPWM电调流入新手手里,甚至有当普通电调打算飞固定翼用的。。。。。感觉是埋下地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祥的预感。。。XA的ultraPWM电调不兼容普通接收机的信号,普通接收机的信号给到XA电调上就是全油门,XA电 ...

额……XA召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XA召回吧……

要不就好好宣传一下,服务还是要在停产后跟进一段时间的……